用MP2562给DAC供电,有好大噪声,请问是不是跟PFM有关?

楼主(2012-08-22):
我的DAC是TDA1543,因为用的是电池,所以不能用线性稳压。
电池是三节锂电,12.6V,我打算用MP2562降到5V给TDA1543用。
选择MP2562主要是因为它是SOP8的,比较好焊,还不是太大,而且静态电流也很小,效率也很高。
完全按照PDF里面的电路做的,可是用上去之后却听到极大的噪音。。
吱吱的,在音频范围,应该不是dcdc本身的那个频率。。
不太明白这个噪音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我的电流太小了(56mA),于是DCDC进入跳频PFM模式了?
可是加大负载之后也听起来没有明显变化(加到100mA)。。
另外对这个芯片的COMP脚不是很明白,看PDF,里面是连到Error Amp上的,这玩意到底是干嘛的?延时??检测到电压不对,然后做出调整的延时??
(我不是没仔细看PDF。。我是死扣了好久真没扣明白……TAT……我以前就用过2576和白菜3r33……见谅……)
我试图减小COMP脚上的电阻,噪音的频率变高了,但没法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噪声的问题,因为频率变得很高之后,噪音听起来变成了白噪声……而且这么做貌似会导致DCDC不稳定。。

不知我对噪声的来源和COMP脚的理解是否正确?
请问我如何才能解决这个噪声呢?
MP2562的PDF上传到附件了,还有一个是在网上搜索到的ti的文章也是讲这个问题的,上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不过小的不才,看完也没想出我到底该怎么办比较好。。
MP2562输出的波形如下:

楼主:
额……竟然一下子就沉到了第三页……自己顶一下……

楼主:
哎……瞬间就又沉了……有没有人帮帮阿~~在线等啊~~

网友A:
带个10R假负载测下输出纹波,还有SW上的开关波形,电源PCB截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个10R假负载测下输出纹波,还有SW上的开关波形,电源PCB截图贴上来看看

谢谢帮助~手头没有10欧的,用两个22欧并联的,截图如下:
接11欧时,输出的波形:

接11欧时SW脚的波形(这里示波器的笔上面选了X10……不过感觉不太好……):

无负载时的输出波形:

无负载时SW脚的波形:

PCB:

由于我的示波器最大只能接10V的电压,所以在测SW脚的时候用的是8.4V的电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弄个分压的然后再测一下。。
PCB用的是洞洞板。。那个图里面的格的间距就是洞洞板的间距。。还用了转接板……红色的是上层的跳线,由于手里没有打印机。。所以暂时没法做板子。。
右面是输入,左边是输出,左边的那个大的圆的是电感……
电路图:

PDF里面的图:

由于没有那个大小的电阻。。所以用好几个拼出来的那个数……

网友A:
将电压反馈信号(R1连接C2正极那根线)引线直接连至C2的正极,一般反馈信号从滤波电源后取的,你看下Datasheet上的参考布局。我估计是PCB布局上面的问题。一般的像那种高频 DC/DC,输出滤波电容使用贴片陶瓷电容(X5R之类的)ESR较小的滤波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压反馈信号(R1连接C2正极那根线)引线直接连至C2的正极,一般反馈信号从滤波电源后取的,你看下Datashee ...

那个不是电压反馈……那个是欠压锁定。。输入电压太低的话,dcdc就关掉了。。
原理图里面右边的R3,R25,R4,R6才是电压反馈。。
我把那个去掉,EN脚置高,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应该不是这里导致的……
我试试重新布局,换成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很差,你需要多大电流?

没办法,现在只能用洞洞板。。要是有打印机做热转印的话,就可以用PDF里面推荐的布局了……
DAC工作的时候,电流只有56mA……

网友C:
楼主碉堡了。。。COMP居然空着。。。
PS:这货叫补偿环路输入脚。。。
开关电源中最为重要也是最难调的家伙。。。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推荐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碉堡了。。。COMP居然空着。。。
PS:这货叫补偿环路输入脚。。。
开关电源中最为重要也是最难调的家伙 ...

我晕……我COMP哪里是空着的啊?图上不是接着电阻和电容呢么……完全按照PDF里面的接的诶……但是完全不能用诶……
我就是这个东西没搞明白……
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我得怎么搞才能让它工作正常?或者……我需要去看什么东西才能搞明白它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推荐LDO。。。

LDO不行的……我前面电压有12.6V呢……如果先用dcdc,再用LDO,那也得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晕……我COMP哪里是空着的啊?图上不是接着电阻和电容呢么……完全按照PDF里面的接的诶……但是完全不 ...

信号与系统 - 信号完整性 - 自动控制理论
以上是基础
然后各种开关电源的书籍。。。
或者LT的开关电源设计,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与系统 - 信号完整性 - 自动控制理论
以上是基础
然后各种开关电源的书籍。。。

额…我现在比较着急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
能否针对目前的这个样子支两招?

网友C:
还有楼主第一幅图的平率不对。只有4K?
楼主7脚电阻算错了吧?

网友D:
怎么不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楼主第一幅图的平率不对。只有4K?
楼主7脚电阻算错了吧?

7脚的电阻我也感觉很不对……但是MP2562的DataSheet里的电路图就标的200K……对照图表感觉很不对劲……图表和PDF里面公式计算的结果也不一样……我都不知道以哪个为准了……所以索性就做成跟DataSheet里的电路图一模一样的了……
PDF里的公式给的是R(KΩ)=180000/f(KHz)
如果按照这个公式来看,200KΩ那就是900Khz……
可是这完全不符合PDF里的图表:

你的4K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用LDO?

我前面电压有12.6V……LDO肯定不行……再有用的是电池。。希望效率尽可能的高……
先用DCDC再上LDO的话。。那也得先把这个噪声的问题解决了才行……就目前这么大的噪声……即使后面再加一个LDO也是不可能虑掉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7脚的电阻我也感觉很不对……但是MP2562的DataSheet里的电路图就标的200K……对照图表感觉很不对劲……图 ...

你的电源输出纹波的频率啊。。。直接示波器读出。。。
250us = 4KHz
没算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电压有12.6V……LDO肯定不行……再有用的是电池。。希望效率尽可能的高……
先用DCDC再上LDO的话。 ...

实际上是:后面加LDO 1MHz以下的频段很干净。

LDO最怕的是噪声尖峰,高频脉冲这一类的。。。

目测楼主还是学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输出纹波的频率啊。。。直接示波器读出。。。
250us = 4KHz
没算错吧。。。 ...

好吧……那7脚的电阻怎么解释?难道PDF里面给的式子有问题?难道PDF里面的电路也有问题?
这……不太可能吧……= =||

嗯,我是学生……以前都是自己做东西玩。。不过现在打算做一个有产品的样子的东西……也搞了个垃圾雕刻机用来做外壳(不是阿莫的。。阿莫的那个我是真买不起……)你肯定觉得我这是不自量力。。我也知道我这是不自量力。。但不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不自量力所以才走到了今天么……

当打算把一个东西做成产品的样子的时候。。就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各个方面的困难。。但是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就算是在泥里爬着走(形容词= =),也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LDO我用了。。但是LDO的性能没有那么完美。。这么大的噪声的情况下,将全部都托付给LDO是不行的……它只虑掉了一部分……

网友:
反馈回路,COMP引脚附近器件需要远离开关节点。保持开关回路面积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