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PLC,三菱的FX系列,求科普!!!求ST教程!!!

楼主(2012-08-22):
选的型号是三菱的FX系列。

想先问个问题:
一个工程,是否可以全部使用ST完成所有的功能?
(输入输出的控制,高速脉冲,串口通信等)

另外各位谁有三菱的ST的编程资料,尽情的砸过来吧!!!!

楼主:
自顶一下,没有用三菱的吗?

网友(2013-05-14):
选择了plc为什么还要专注ST呢

st的强项是数据处理
逻辑的强项是梯形图和SFC
都要学呢

网友:
先学习三菱功能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