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单片机外扩步进(伺服)马达控制模块

楼主(2012-08-22):
      以前用STM32开发马达驱动程序,总感觉心有余力不足,CPU负担太重,特别是用PWM中断方式发脉冲的过程,几十K频率的PWM软件中断,如果同时有几路脉冲,CPU就应付不过来了。最近开始研究STM32+FPGA的解决方案,选了一个60元左右的FPGA,可以做并行10轴马达控制,资源预留充分,已经开发好一轴的Verilog HDL代码,在这里晒晒,希望同行交流。

module puls_10 (
        clk,psa
        ) ;
        input clk;
        output reg psa;
        reg [31:0] cnt,c1ms ;
        reg [31:0] freq_tp ,freq_max,atime,atimes,apus,adf;
        wire [31:0] t;

        reg [31:0] pus_cnt,pus_total;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c1ms == 52428 )//1ms clk
                  begin
                        c1ms <= 0 ;
                        if(adf==1)
                        atimes<=atimes+1'b1;

                        if(adf==3)
                        if(atimes>0)
                        begin
                        atimes<=atimes-1'b1;
                         freq_tp<= (atimes/atime)*freq_max;
                        end;
                        if(adf==1)
                        if(atimes<=atime)
                        begin
                    freq_tp<= (atimes/atime)*freq_max;
                     if(freq_tp>=freq_max)
                     begin
                     freq_tp<=freq_max;
                     adf<=2;
                     apus<=pus_total-pus_cnt;
                     end;
                    end
                    else
                    begin
                     freq_tp<=freq_max;
                     adf<=2;
                     apus<=pus_total-pus_cnt;
                    end;

                    if(pus_cnt<=apus)
                    if(adf==2)
                    adf<=3;

                  end
                else
                        c1ms <= c1ms + 1'b1 ;
        end

    assign t = 52428800 / freq_tp;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cnt == ( t - 1 ) )
                        cnt <= 0 ;
                else
                        cnt <= cnt + 1'b1 ;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pus_cnt>0)

                 if ( cnt >= t/2 )
                        psa= 1'b1 ;
                 else
             psa= 1'b0;

        end

        always @ ( posedge psa ) begin

                if(pus_cnt>0)
                pus_cnt<=pus_cnt-1;

        end

endmodule

网友:
收藏了,正在做类似的东东

网友:
楼主,NB方向好正确

网友:
这个要支持的

网友:
我靠 了,楼主,咱俩多沟通吧,我也正在搭建STM32+FPGA的方案

网友:
有成品了吗,我做数控,正需要,发联系方式和资料
634008834@qq.com

网友:
确实是对FPGA相对单片机优势的很好实例

网友:
好!!!!!这样走下去吧

楼主:
FPGA看起来很难,其实比STM32简单多了,啥都不要记。

网友(2013-05-05):
方向很正确

网友A:
不做插补的话,STM32完全可以实现5-8路800K以上定位控制的脉冲输出,用FPGA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插补的话,STM32完全可以实现5-8路800K以上定位控制的脉冲输出,用FPGA有点大才小用了。 ...

如果做插补呢?平面圆弧,空间直线大概需要多少le?6000够不够?

网友:
有同感,几十K的PWM是很吃力,后来我做成了几个单片机配合完成,一个伺服配一个单片机,只产生PWM,另外一个主控用通信方式控制其它几个MCU

楼主:
"不做插补的话,STM32完全可以实现5-8路800K以上定位控制的脉冲输出,用FPGA有点大才小用了 "

5路PWM 800K 中断全开,STM32 CPU还有精力做其他事情才怪。

网友:
fpga同时做encode处理就更好

网友:
没有用小数分频,频率精度不够高,有点遗憾

网友(2013-08-02):
有一种xmos方案,xmos芯片实际上就是一个FPGA,不过xmos公司做了关于电机控制的IP核,直接拖过去就可以实现多路电机控制。这种开发方式很简单,不用懂VHDL语言,也很灵活。在令一端可以挂一个单片机做协调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插补的话,STM32完全可以实现5-8路800K以上定位控制的脉冲输出,用FPGA有点大才小用了。 ...

你试过?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有同感,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还行

网友(2014-04-29):
很好的思路

网友B(2014-09-10):
成品的伺服电机也是这个方案

网友C:
我个人觉stm32把要发的脉冲数量、加速距离、减速距离、匀速距离等都计算好以参数形式传给FPGA,而FPGA就负责产生和发送脉冲。

网友(2016-01-12):
引用 楼主:
"不做插补的话,STM32完全可以实现5-8路800K以上定位控制的脉冲输出,用FPGA有点大才小用了 "

5路PWM 800K ...

用DMA+定时器发脉冲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我这边做了一个STM32出6路计数脉冲,速度还没测,手头没有高速的计数器频率计之类的,回头想办法借一个.目前看来,起码50K是没有问题的,目标是做到100K,一般步进驱动也就这样到头了.

网友:
arm + fpga  俗称万金油组合,
你想要的什么功能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2016-03-17):
题主可以试试用STM32F334,HRTIM时钟高达4.6G,功能极其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stm32把要发的脉冲数量、加速距离、减速距离、匀速距离等都计算好以参数形式传给FPGA,而FPGA就负 ...

编码器反馈 怎哪个做?

编码器 失步校正 和 零点 校正如何处理?

间隙消除算法 哪里执行?

执行机构 运动特性补偿 如何处理?

#######################################

可以 设定几个等级的 运动控制器 :

1 开环 脉冲   简单泵、风机用

2 位置闭环    物流系统用

3 轮廓控制    机床用

网友(2016-12-30):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伺服电机也是这个方案

哪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