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EIL 454升级J-LINK V8后无法连上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昨天装好了新版的KEIL 454 确实比原来的旧版好很多,但是调试的时候老是提示要升级山寨的J-LINK,我忍无可忍就升级了,但是升级后无法连上了,郁闷..
百度后,发现一博文,出处:“http://www.cppblog.com/crhackos/archive/2012/05/20/175483.html”,说4.46F版的可以通过修改 GDBFull就能连接,我在4.50版试了下,修改后也能连上调试了,哈哈

方法:用WINHEX 15.9这个版本,我试了新版没有破解不能改200k以上的程序。打开 “C:\Keil\ARM\Segger” 目录下的JLinkARM.dll 查找 GDBFull字符串,我把 ull改成了ULL,就是全为大写,保存,进KEIL,调试,成功!哈哈...

不懂改的直接下载,附上修改后的DLL

替换你KEIL 454 安装目录下的ARM\Segger的同名文件即可,替换时请先关闭KEIL!

上个图片

网友:
楼主好人,收下了

网友:
JLINK用旧版就可以了! 没必要升级

网友A:
我装4.54,死活调试不了SAM3S4C,错误在于不能打开JL2CM3.DLL。楼主你的能调试M3吗?

网友B:
试了楼主的文件,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
一直用V6版本的飘过~~~

网友C:
  谢谢LZ, 能把这个 WINHEX 15.9这个版本-- 也上传一下吗, 下载的都用的不爽。

网友:
好人啊,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楼主的文件,还是连接不上

你的是不是4.50的J-LINK的DLL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 能把这个 WINHEX 15.9这个版本-- 也上传一下吗, 下载的都用的不爽。 ...

PM你的QQ邮箱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4.54,死活调试不了SAM3S4C,错误在于不能打开JL2CM3.DLL。楼主你的能调试M3吗? ...

我只有STM32的CPU

网友:
GDBFull如何判斷山寨還是原廠的?
因為大多數山寨都是仿照原廠零件佈局?
如果只是序號鎖定,修改序號既可?
如果是判斷序號是否正廠的,那麼就因該有註冊機可截取!

网友:
用旧版的驱动的就可以了,就是把keil\ARM目录下的Segger文件夹用旧版本的这个文件夹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20):
现在某宝上有保证能在这个版本下用的J-LINK ,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哪位兄弟吃吃螃蟹?

网友:
楼主好人呀! 收藏了先

网友(2013-06-05):
不替换JLINK升级不成功 替换后还是连接不上 但是升级显示应该是成功了 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要jlink的可以私信俺哦,支持最新的4.54a哦

网友(2013-07-12):
每次debug后强制退出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