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的SK系列触摸质量如何?

楼主(2012-08-22):
近期想触摸屏,发现显控的性价比还行。不知道质量如何?有过经验望告知

网友:
用昆仑通态吧,很好用的呢

网友(2012-10-19):
我用维控的,售后服务也非常好
..以前是用MGCS的.经常出问题

楼主:
说话要负责任

网友:
现在性价比高也就是威纶,昆仑通泰便宜。显控的显示效果也不错,但是有一次去现场莫名其妙就坏掉,不到一个礼拜。

网友(2013-10-05):
用的维控的CE系统屏,还可以吧

网友(2014-08-30):
用北京昆仑通态  7吋的 就几百块钱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