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声道数据如何在I2S上传输? 是否需要用到2个I2S?

楼主(2012-08-22):
如题,  我了解到四个声道的音频数据是按照以下方式放置到内存中的:
字节 1 - 声道 1,左前,低字节
字节 2 - 声道 1,左前,高字节
字节 3 - 声道 2,右前,低字节
字节 4 - 声道 2,右前,高字节
字节 5 - 声道 3,左后,低字节
字节 6 - 声道 3,左后,高字节
字节 7 - 声道 4,右后,低字节
字节 8 - 声道 4,右后,高字节

那么我们知道I2S是有一个LRCLK(帧时钟,用来切换左右声道的, 看上去只能处理两个声道咯?).
那么4个声道得怎么处理呢?  是用到两路I2S么?
那如果是用到两路I2S, 是不是需要把4声道的数据分成两部分来传输, 前4个字节(左前, 右前)用I2S1来传输, 后4个字节(左后, 右后)用I2S2来传输?

谢谢~

网友:
自己定协议怎么都行啊。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立体声数据LRLRLRLRLR....在传输的时候, DAC是收在全一个左右声道数据(LR)后再播放, 还是分开来播放, L收到了就播放L,R收到了就播放R...

网友A:
I2S数据可以合并在一起传,比如我们用的AD芯片TW2867,输出就是4路音频合并在一起的,还可以串接4片,16路音频在一个I2S信号里传,不过总的bit位需要合乎I2S协议的规定,好像是256bit。我搞硬件的,软件不是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S数据可以合并在一起传,比如我们用的AD芯片TW2867,输出就是4路音频合并在一起的,还可以串接4片,16路 ...

16路音频用一个I2S传输, 那它不再细分声道了么?  那个声道时钟这时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还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有多路的DATA线,每线上可以传输两声道的信号,公用LRCLK、BCLK等,有些芯片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6路音频用一个I2S传输, 那它不再细分声道了么?  那个声道时钟这时能起什么作用呢? ...

我们的硬盘录像机上用的,都是单音频,L声道里合并了8路声音,R里合并了8路声音。

网友:
给你粘个规格书里的图片吧,0~F应该就是16路通道的数据排列。
百度文库里有规格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cb03e4906bec0975f465e2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