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A8和cortex-A9芯片的开发问题。

楼主(2012-08-22):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一般开发cortex-A8和cortex-A9芯片(例如平板电脑)使用什么开发环境和仿真器?有没有便宜些的卖?

网友:
上系统,不需要仿真器

楼主:
不是在开发板上调试,是打算设计一个产品,在一般开发板的基础上删减部分硬件电路,同时增加部分新设计的硬件电路,需要调试驱动,不用仿真器应该挺难调的。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共享一下。

网友:
上系统了,还指望单步调试?不上系统,真的需要这个裸奔?

网友A:
cortex-A8和cortex-A9还有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rtex-A8和cortex-A9还有应用在什么地方?

  手机,,,,0平板 pd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0平板 pda

现在学着ARM9,正想着下一代要学ARM11还是A8,A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着ARM9,正想着下一代要学ARM11还是A8,A9

对了,还有很多mp4,电子书、等等诸多此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很多mp4,电子书、等等诸多此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用的

你觉得是学ARM11,还是学A9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是学ARM11,还是学A9比较好?

我都不懂,,,,,根据  猫论,,,能发财就行,学刹仁都行,,,

网友(2012-09-28):
IDE可以用Eclipse和IAR,仿真器可以用TKScope,支持A8、和A9

网友:
T32可以源码级单步调试内核模块,狠爽。有米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调硬件可以用RVDS4.1编译+REALVIEW ICE仿真器,都是ARM的。

网友:
ide: ds-5
ice: dstream/trace32
都上这片子了,就别想着便宜了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从底层开始做起,核心板都想自己搞

网友:
如果要在uboot里面实现功能,可用仿真器测试裸奔代码然后移植拷贝到uboot是实现,这样方便点。

内核的驱动,完全自己写的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慎用最新款的A8和A9就没有大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