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LGT JTAGICE 的稳定性的一个办法

楼主(2012-08-22):
在使用LGT 仿真器时有时下载会死机,要断目标板电源才可以重新被Studio找到,

现在可以在CLK和DATA两个引脚接一个220P的电容到地来提高稳定性。我试了,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A:
难道有外来干扰脉冲?我的仿真器经常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有外来干扰脉冲?我的仿真器经常掉线

是的,有干扰脉冲,加电容滤波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B:
如果并联电容能解决问题,那么在信号线上串接电阻也应该是有效的方法。

不过,一般板级数字信号传输,默认要通过串接源端终端电阻来改善信号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并联电容能解决问题,那么在信号线上串接电阻也应该是有效的方法。

不过,一般板级数字信号传输,默认 ...

有串了100欧的电阻,貌似不够的。

网友:
接了电容,确实稳定了许多

网友C:
我的新版和老版都能认出来但连接不上。我试试看有没有用。220P的电容还不太好找。

网友:
国产单片机都有IO电平过冲现象,

所以并电容的作用就是把过冲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版和老版都能认出来但连接不上。我试试看有没有用。220P的电容还不太好找。 ...

如果有470P也可以试一下,估计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