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信号输入单片机输出电流?

楼主(2012-08-22):
1、功能:
          输入:周期一定,占空比可调的开关信号,其中占空比是按100%到0%这样逐渐减小的。(整个过程是自动变化的)
          中间:开关信号进入单片机接受,作为采样信号
          输出:根据采样的占空比输出对应的电流,也就是占空比越大电流越大(50ma),占空比为0时输出电流就为0.
          注:输出电流变化与占空比变化一致,尽量平滑
2、思路
          根据单片机(如51)定时器0接口,TR0=1,  GATE0=1 , 这样INT0脚为高电平时计数,低电平时停止计数,这样可以很方便的测量脉冲宽度。
    通过内部计算然后转由电流输出型DA输出电流。
3、问题:
           ①、方案是否可行?
           ②、是否有内部自带电流输出型DA的单片机?
           ③、请给出你们的方案
麻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