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M8做936烙铁控制器

楼主(2012-08-22):
用的32V2.5A的开关电源供电,数码管显示,旋转编码器设定温度。原帖:
http://bbs.yleee.com.cn/thread-13477-1-2.html
具体的制作资料可参照此贴
再次感谢fujiachun老师的无私奉献,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个小数点倒过来做温度符号很有意思呵呵

网友A:
请问LZ 这温控闭环还是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 这温控闭环还是开环的?

温度控制是闭环的.

网友:
mark 学习一下~这个可以有

楼主:
这款936控制器设计的还不错,温度控制准确度比较高,调节蓝色的可调电阻可以改变LM358的放大倍数从而调节烙铁头的温度。

网友:
楼主做的很小巧的。

网友:
小数点倒过来做温度符号---很有创意

网友:
记号 备用~

楼主:
采用PWM控制技术,MC34063降压至5V给单片机电源

网友:
牛人做牛事啊,技术了得

楼主:
改天把它做到936壳体内,这样坏掉的普通936控制器就可以直接跟换前面板和这套板子,从而直接变成数显焊台。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资料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我看你的与你提供的那个网站的资料有些差别啊,要是能够提供一套PCB板就更好了啊!!!!!!

网友B:
一乐是需要积分的吧?建议LZ把制作资料转载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乐是需要积分的吧?建议LZ把制作资料转载过来

一乐不需要积分的,我刚刚已经下载了,只是一乐里面的资料好像与这个有差别,一乐是三位数码管显示,可能这个里面多了个温度的符号吧,还有一乐里面的据介绍说资料有点错误(有错误修改说明),

目前只是没有PCB板,

网友:
空板子哪里买?

网友D:
精度好高啊,加热快不?

楼主:
http://shop72799768.taobao.com这里面有PCB和成品板

楼主:
一乐网fujiachun老师的帖子里的程序有问题,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烧毁烙铁头,店铺里的程序也是经fujiachun老师多次修改才成功的,fujiachun老师的帖子里并没有正式上传正确的程序,具体可以看完一楼fujiachun老师的帖子。

楼主:
温度符号我就是多加了个数码管,倒过来使用,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乐不需要积分的,我刚刚已经下载了,只是一乐里面的资料好像与这个有差别,一乐是三位数码管显示,可能 ...

PCB版图里面也有的,只不过是没有修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版图里面也有的,只不过是没有修正的。

哦,多谢多谢了

网友E:
有没有你用的这个外壳,很想买一套回来..   求外壳地址 是不是开好孔的?

网友:
这个摄氏度符号很给力啊,第一眼还真愣了一下呢!

网友F:
你这个拼板吧?试用开V槽的方法么?

网友:
楼主的作品最精致,我也很想自己做一个,但是才学会数字IO口的控制,PWM好像要学定时计数器之后才会用,还有温度检测要学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你用的这个外壳,很想买一套回来..   求外壳地址 是不是开好孔的?

外壳是很久以前闲下来的,孔是我用自己的线切割割出来的,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的空闲,以后有时间的话想把它做到936外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拼板吧?试用开V槽的方法么?

是呀,但是厂家忘记了开V槽这道工序,伤透了我的心。

网友G:
好厉害的,不懂单片机  只能用白菜白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厉害的,不懂单片机  只能用白菜白光了

下一步做T12的控制器还是数显编码器版本,还是单片机的

网友:
赶快做哦  做了我仿制个

网友B:
LM358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漂移电压都很大啊,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做的?软件补偿的话,LM358的一致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漂移电压都很大啊,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做的?软件补偿的话,LM358的一致性怎么样 ...

硬件精密可调电阻(3296)和软件调节组合使用。

楼主:
上传显示板做面板的开口PCB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精密可调电阻(3296)和软件调节组合使用。

呵呵,3296电位器只是普通的而已,算不上精密,但3296中也有稍微好一点的,像波恩和春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3296电位器只是普通的而已,算不上精密,但3296中也有稍微好一点的,像波恩和春田 ...

您说的很对,单3926是多圈电位器比普通的要好很多呀

网友:
创意℃,记录一下

网友H:
精度很高啊,是你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很高啊,是你自己做的吗

二人杰作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好高啊,加热快不?

加热速度可以,最多20秒化锡。

网友:
好复杂。
刚好这两天用的山寨 936变压器烧了,就用STC的重做了一个,就一个CPU+一个P沟的场管+几个数码管就搞定了。电源用笔记本电脑用的19V5A的开关电源

楼主:
差不多的,不过这个是用ATMEGA8做的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楼主 ,T12版本的啥时候能做好哇,嘿嘿 等待ING~~~~~~

楼主:
呵呵,最近总在关注钓鱼岛了,先放一放吧。

网友:
在数码之家看到一个M16版本的T12,但是看他图中电源是15-20V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8379

楼主:
嗯,我先看看,谢谢啊

网友(2012-09-21):
真他妈长见识了,数码管反着用显示摄氏度果然好使

网友I:
楼主   能传一份完整的电路图  和程序吗        那个太乱了   都看迷糊了        sdzhouchunwei@163.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没有详细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能传一份完整的电路图  和程序吗        那个太乱了   都看迷糊了           谢谢楼主了  ...

DIY要有耐心的,自己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啊...我想自己做个白光用,想请教下ad转换到底要怎么接啊...芯片是m16,手上有lm358 lm324n之类的东西...

楼主:
个人感觉用LM358就可以了,但放大倍数的调节电阻最好用3296之类的

楼主:
征求一下意见,如果把这套板子放到936外壳里数码管用0.3英寸的还是0.4英寸的漂亮?

楼主:
Source code, but not now.

楼主:
过奖了,只是想做的漂亮一点而已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楼主的功率管和谐振线圈?

楼主:
功率管是IRFZ44N,它是单片机发出PWM脉宽调制波形控制烙铁芯加热和恒温不用谐振线圈.

网友G:
继续关注T12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续关注T12版本的

T12版本的正在搞,估计会很快

网友(2012-10-24):
初学者,标记学习!

网友J:
看上去不错哟,M8这个这样的控制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上去不错哟,M8这个这样的控制很实用。

呵呵,献丑了。

网友(2012-11-28):
这个好久没动静了额。。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了,现在在焊板子,936的可以装到936外壳里面去了,另外还做了T12的控制器,很快就上架

楼主:
淘宝已经上架http://shop72799768.taobao.com

楼主:
一乐网fujiachun老师修改软件以后做的936烙铁控制器

程序修改说明
版本号:20121207
在以前的程序的基础上做了如下修改
一、修改了数码管扫描时间,改善了数码管的闪烁。
二、改进了编码开关的反应速度。
三、提高效率,减少预热时间。
四、增加了开机状态预制。 开机状态预制:当PB2(PIN16)为低电平时,开机进入OFF状态,按压或者旋转编码器进入工作状态。
五、增加了保温休眠功能。当PB3(PIN17)为低电平时,系统进入保温状态,默认保温温度150度。保温状态之有关机(OFF)
和保温状态,只有当PB3(PIN17)为高电平时才可一进入工作状态
其他默认参数:温度控制范围50-550度;系统自动关机时间30分钟;温度加力增加温度50度,加力自动关闭时间5分钟。

LED显示和工作状态标志
工作状态从一到六循环通过按压编码开关改变工作状态,
状态一、正常工作:显示烙铁实际温度,小数点全灭;开机默认此状态。按压编码开关或者旋转编码开关进入状态二。
状态二、设定状态:显示当前设定的温度,旋转编码开关调整,调整后按压编码开关保存并实施,
如果设定温度有变动保存后返回状态一,否则进入状态三。
状态三、室温状态:显示当前环境温度(限使用外接温度传感器的版本),按编码器进入状态四。
状态四、锁定状态:通过编码开关或者开机3分钟自动锁定温度设定,锁定后编码开关不能调节温度设定,
正向旋转打开温度加力,反向旋转关闭温度加力。锁定状态 第三位小数点点亮。
状态五、加力状态:温度短时间增加50度,到时间后恢复默认温度。也可以反向旋转关闭温度加力。
加力状态 三位小数点全部点亮。
保温状态:(只适用硬件保温的版本) 第一位小数点点亮,加热指示灯为橙色,硬件保温只能通过硬件唤醒,
保温开关导通时之有保温和关闭状态,其他状态无效
M8control936-cc-pi.hex  共阴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算法控制程序无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c-pi-hd.hex 共阴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算法控制程序带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c-pid.hex 共阴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D算法控制程序无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c-pid-hd.hex 共阴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D算法控制程序带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c-pid-hd-ci.hex 共阴数码管有冷端补偿PID算法控制程序有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a-pi.hex 共阳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算法控制程序无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a-pid-hd.hex 共阳数码管无冷端补偿PID算法控制程序带硬件保温。
M8control936-ca-pid-hd-ci.hex 共阳数码管有冷端补偿PID算法控制程序有硬件保温。

烧写文件
原帖地址http://bbs.yleee.com.cn/thread-13477-1-1.html

楼主:
936前面板开口AUTOCAD图纸

网友:
电路和外观都设计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G:
什么时候出T12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出T12的资料啊

T12的资料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794-1-1.html

网友K(2013-01-17):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是闭环的.

去一乐看了下,是软件闭环

网友:
设计的很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去一乐看了下,是软件闭环

是的,这样子控温才准确的

网友L:
请问 怎么 检测洛铁头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 怎么 检测洛铁头的温度?

用烙铁测温仪校准一下就可以了,调节板上蓝色的可调电阻就可以校准烙铁头的温度

网友L:
是想请问你,在做闭环控制的时候你是怎么测试锣铁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想请问你,在做闭环控制的时候你是怎么测试锣铁温度的

在控制器上设定好温度(例如300度),然后将烙铁头打在测温以上看一下烙铁头的实际温度是多少,如果烙铁头的温度和设定的温度有差别的话调节可调电阻就可以了(注意不是旋转一下可调电阻烙铁头的温度就和设定温度一致了,这里面有个烙铁加热的时间(或者是降温时间)还有热传导的时间)。

网友: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其实这个烙铁头上是不带测温度的,不是每次烙铁从冷到热都需要测量温度。而是通过实验的时候用测温仪来实验,通过实验来确定烙铁的加热时间,和PWM的脉宽?

网友:
这种数码管不错,多少米一个?

楼主:
最近在做适合放进936外壳里的96W开关电源,手工做变压器手还真是受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