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可以找到ads828和ad9762的例程啊!!!

楼主(2012-08-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两个芯片都是高速的,你用的应该是fpga吧。
ads828是ti公司出的,8位并行adc,来一个时钟采样一个输出采样值。
时序图:

下面是ad9280  8位并行adc的verilog驱动:
module AD(CLK, AD_IN,AD_CLK, AD_OUT,);

   input CLK;
        input[7:0] AD_IN;
   output AD_CLK;
   output[7:0] AD_OUT;
   reg[7:0] AD_OUT;

   assign AD_CLK = CLK ;                //da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D_OUT <= AD_IN ;
   end
endmodule

ad9762是adi公司出的12位并行、100 MSPS+ TxDAC®数模转换器

从时序图看,你先拉低时钟先,往 io口送一个16位01二进制数,在拉低时钟线,这样应该就有输出了。没有c例程。

下面是AD9708 8位并行dac的verilog驱动代码
module DA(CLK, DA_CLK, DA_A);

   input CLK;
   output DA_CLK;
   output[8:0] DA_A;
   reg[8:0] DA_A;

   reg[8:0] COUNT;

   assign DA_CLK = CLK ;                //da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 ;
         DA_A <= COUNT[8:0] ;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芯片都是高速的,你用的应该是fpga吧。
ads828是ti公司出的,8位并行adc,来一个时钟采样一个输出 ...

太感谢你了!!!

网友B:
居然有如此热心の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如此热心の网友

有点错误,ad9672,先拉低时钟线,送数,再拉高时钟线,短暂延时,拉低时钟线。
当时我在这也吃过亏,所以,看到这个帖子,也就顺便分享一下,有点类似,需要自己改动。

网友(2013-08-17):
感谢好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可以替代AD9762的芯片,需要不?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