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VR掉电模式休眠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ATtiny13在3.9V供电
程序如下

#include <iot13v.h>

void main()
{
      MCUCR|=(1<<(SE))|(1<<(ISC01));        //设置休眠使能,掉电模式
    asm("sleep");
}

       就这么两句话,目的是检测ATtiny13的功耗,单片机除VCC和GND其他引脚全部悬空不接,测得的电流是500多uA,正常工作模式内部时钟4.8M 2mA左右,请问这个在休眠模式的电流正常吗?

网友:
手册上说,掉电模式下的功耗只有只个微安。楼主测的值有点大了。
ISC01貌似要改成SM1.
貌似IO口未初始化,高阻输入可能会引起大的功耗,最好是初始化成上拉输入,或配置为输出。

网友:
IO口不能悬浮,设置成输出低电平。

楼主:
哦,谢谢一语惊喜梦中人,寄存器设置错误,应该是S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