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DE模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8-22):
  以前一直驱动液晶屏用的SYNC模式,驱动起来类似于驱动vga屏幕。后来最近发现还有DE模式。DE模式时序图就非常的简单了,根本不需要h,v的同步。想请教一下既然DE模式那么简单,为什么还有个同步模式呢?

网友:
与以前兼容啊。

网友A:
现在越来越多的屏不支持hv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越来越多的屏不支持hv模式了。

哦,也就是DE模式比较新的模式,以前用的是同步模式,为了适应以前的同步模式,保留它。又添加了DE模式。

网友:
是的,
最早是只有HV模式,
后来添加了DE模式,即HV+DE双模式,
再后来HV模式逐渐消失,
目前很多只剩DE模式。

网友B:
DE模式也需要HV配合吧,要不怎么行场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模式也需要HV配合吧,要不怎么行场同步?

不需要啊,文档上写了,只要使用DE模式,HV或者拉高,或者拉低,视屏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C:
主要是场同步的问题怎样解决?de为高的时候可以代表一行的数据,场同步难道根据DE之间的间隔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场同步的问题怎样解决?de为高的时候可以代表一行的数据,场同步难道根据DE之间的间隔来判断? ...

对啊,通过DE模式的低电平来进行同步。

网友D:
DE实现同步是灰常容易的。因为场同步一般大于一行,所以只要计数就行了。

网友(2012-11-11):
还是很费解

网友: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驱动液晶屏用的是DE模式,HV信号可能和标准不是完全一样,差一点,驱动液晶是没有问题的,用来驱动VGA就有点问题,显示有点不正常,难道要把HV信号改成和标准完全一样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E(2021-05-28):
引用 网友D:
DE实现同步是灰常容易的。因为场同步一般大于一行,所以只要计数就行了。 ...

就是说只要DE的无效时钟个数大于有效行的像素,就认为是场同步的起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只要DE的无效时钟个数大于有效行的像素,就认为是场同步的起始?

是的,这是可以保证的。你注意看手册有个最大行长度,超过这个长度屏就直接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是可以保证的。你注意看手册有个最大行长度,超过这个长度屏就直接复位了。

好象是的,看波形图也是这样的

网友F:
DE : data enable =  active video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 : data enable =  active video

不知所云。。。

网友:
DE仅表示有效视频数据,需要额外的行场信号确定具体行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