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dsp收音机,请大虾不吝赐教啊

楼主(2012-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东西肯定需要ad啊

网友:
The answer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t by diy dsp,

网友:
你还是先熟悉一下DSP的相关外设,以及收音机的相关功能把。起码收音机要有无线接受装置,或者网络接口,并且需要使用TCPIP协议栈。另外音频输出需要DA或者专用的功放。另外无线的话,需要有解调的相关知识,而网络的需要有网站方面的相关知识。

网友:
楼主说的是software radio.应该不是网络收音机。

网友:
那就是    AD采样--数字变频-数字滤波-da输出 -功放-喇叭。。。。。。。。。。。。

网友:
这个,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楼主百度一下SI4734,德生的DSP收音机都用它

网友:
楼上正解,siliconlabs的产品,我有一台德生的DSP收音机,就是用这个系列的芯片的,很小的一个芯片

网友:
除了这个芯片之外,我那收音机还有一个绑定在板子上的应该是单片机一类的东西,负责键盘显示之类的。前面天线经过放大直接进SI4734,出来音频放大输出。

收音机型号是PL-380

网友:
现在很少有传统的那种放大,变频,解调的收音机。基本上都是用DSP在做。
1、Silicon的有Si47xx,Si48xx;
2、ST有TDA7541/TDA7706;
3、NXP有TEF6601/6606/6624/6635/6638/DiRaNA1&2;
4、ON有LV25810/LV25210/LV25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