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烧进EPCS中,断电后就是不启动!

楼主(2012-08-23):
如题,芯片是EP3C10E144C8,环境是9.0,试了很多方法,我也怀疑过是版本问题,昨天换成了8.1,仍然不行。。。什么原因啊,是哪设置不对吗?
reset vector设置到了EPCS,exception vector设置为SDRAM,EPCS的开始地址锁定为0,以及让SOPC自动分配都试验过,都不行啊。。。
我还看到有贴子说外部RAM必须连接到NIOS的AVALON-MM三态桥上才行,我直接用的EPCS控制器和SDRAM控制器(完全按照一些手册上方法来的,书上也没有额外加AVALON桥),有这必要吗?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并解决了,务必留步,这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
一般都是位址定位錯誤,NIOS II CPU 有起動設定,你可以去看看.
沒有範例只能猜測

楼主:
NIOS2软件中,地址设置也就是在烧写的界面中有个hardware image,设置到EPCS,OFFSET=0X0,这个是对的,没找到他们地址设置部分啊?

网友:
关注,裸奔能不能从epcs启动?
我也刚刚调试通过裸奔从epcs启动了。

网友A:
据我所知,EPCS的前段存放的是FPGA程序,后段才是NIOS程序,因此先计算好偏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EPCS的前段存放的是FPGA程序,后段才是NIOS程序,因此先计算好偏移吧。 ...

是的,不过我是用NIOS的烧写插件烧写的,以前用黑金开发板时做的都可以,为什么我自己的板子(EP3C10)就不行呢?

楼主:
会不会是版本问题呢?9.0和8.1的试过了,不行啊。。。
哪位也用过EP3C10E144C8?我用的就是它,搞了几天烧写都不成功,我的MSEL[0..2]的接法是MSEL0,MSEL2都接地,MSEL1接3.3V,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我没有用书上的办法烧写,qq  939253039

网友B:
quartus里有分配EPCS的管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us里有分配EPCS的管脚吗?

有分配。。。而且那些功能脚我都配成了一般I/O功能,这都是一些资料上要求的。

网友C(2013-03-10):
你好,NIOS烧进EPCS中,断电后就是不启动!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我的软件版本是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NIOS烧进EPCS中,断电后就是不启动!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我的软件版本是12.0 ...

我采用的是11.0版本就可以了,软件问题

网友:
帖中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