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调试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在调试程序时总是出现:

试过百度的几种方法,还是不行的。(我用simulator,没用仿真器)

网友A:
程序里有除0操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有除0操作了吧?

除0操作?您是说IO的初始化吗?
这个程序编译连接是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进入调试模式开始调试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
不是IO地初始化操作,我用IAR的软仿真时候曾经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程序中有一个捕捉脉宽后计算数值的,因为是软仿真,捕捉的脉宽是0,计算是又是用脉宽做除数这样以运行到计算这里调试器就推出了

楼主:
可是我的程序中没有捕捉脉宽后计算数值啊,就是最简单的点灯的程序也是这样,并且很奇怪的是,我的IAR中工具栏里并没有DEBUG这个按钮,甚至从菜单栏里也找不到,只有DEBUG WITH/WITHOUT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