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工程里,那些文件可以删除,那些保留?

楼主(2012-08-23):
     记得玩stm32时,有一个软件,当编译完成后出现大量的编译文件,想保存整个工程时,用一个小软件就可以把无用的编译文件删掉,这时整个工程代码量很少,便于查看和存储。下次使用时重新编译一下即可。

     软件其实做了很简单的删除功能。可是没学过计算机编程啊,一窍不通。有哪位高手能编写一个类似的软件,也算是造坛子的网友了。

网友:
还是vb6安逸,中间文件都给删除掉了的

网友A:
在“Project”-》"Archive Project",可以将工程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Archive Project",可以将工程打包

这招太管用了。谢谢

楼主:
下面转一下网上的文章。

使用Quartus II自带的工程文件压缩功能可以省去取舍文件的麻烦。但是.qar文件把众多文件压缩成一个文件,只有解压缩才能获取具体文件的信息。如果使用版本控制工具(如CVS)的话,对.qar文件无法进行版本比较。甚至当.qar文件受损时,部分甚至全部文件都无法恢复了。而且,缺省配置的.qar文件也包含了一些非关键文件,存在一定的冗余。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文件扩展名的意义,明明白白地控制文件的取舍。

下面的文件是从Quartus II帮助文件中拷贝出来的文件扩展名解释。

上面这些文件可以分为五类:

1. 编译必需的文件:设计文件(.gdf、.bdf、EDIF输入文件、.tdf、verilog设计文件、.vqm、.vt、VHDL设计文件、. vht)、存储器初始化文件(.mif、.rif、.hex)、配置文件(.qsf、.tcl)、工程文件(.qpf)。

2. 编译过程中生成的中间文件(.eqn文件和db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3. 编译结束后生成的报告文件(.rpt、.qsmg等)

4. 根据个人使用习惯生成的界面配置文件(.qws等)

5. 编程文件(.sof、.pof、.ttf等)

上面分类中的第一类文件是一定要保留的;第二类文件在编译过程中会根据第一类文件生成,不需要保留;第三类文件会根据第一类文件的改变而变化,反映了编译后的结果,可以视需要保留;第四类文件保存了个人使用偏好,也可以视需要保留;第五类文件是编译的结果,一定要保留。

在使用版本控制工具时,我通常保留第一类、第三类和第五类文件。但是第三类文件通常很少被反复使用。

所以,为了维护一个最小工程,第一类和第五类文件是一定要保留的。

此外,当一个项目的设置内容需要转移给另一个项目时,例如引脚分配信息,需要转移.tcl文件而不是.qsf文件。.tcl文件与.qsf文件的关系以及如何生成.tcl文件我会在以后的日志中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