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s5550采集5MV左右信号,并12位以上分辨率

楼主(2012-08-23):
    本人菜鸟一只,正在学习用CS5550采集重量信号,精度在1/1000左右。
    我现在拿一个现成的板子自己写软件玩。
   传感器信号1MV/V,电源直接STC烧录板插USB供电。万用表测量4.8V。
传感器满量程输出信号大概在4.8MV,而cs5550最大量程100MV(GAIN=50).
现在采集到得信号是第11位差不多开始跳了。而本身传感器信号只有1/20最大量程了。所以实际精度只有1/100了,这还怎么用啊!!!!

附部分程序

            WRITE_CS550(0xff,0xfffffe);                  //串口初始化
        WRITE_CS550(0x40,0x010011);          //设置配置寄存器
        WRITE_CS550(0x5e,0xffffff);          //清除状态寄存器
        WRITE_CS550(0x44,0xffffff);          //设置增益寄存器
        WRITE_CS550(0x74,0x800000);          //设置屏蔽寄存器
        MING_LING(0xe8);  //起动转换
        InitTimer0();
        while(1)
        {
            LED_KEY();      //   数码管显示
                KEY_DEAL();   //按键处理
                if(CS5_INT==0)
                {
                   cs55_shuzu=READ_CS550(0x0e);
                    MING_LING(0xe8);
                }

楼主:
人工置顶啊。
只是想知道cs5550的精度到底能到多少。。

网友(2013-03-18):
楼主QQ多少啊,本人也正在用CS5550,可以讨论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置顶啊。
只是想知道cs5550的精度到底能到多少。。

楼主QQ多少啊,本人也正在用CS5550,可以讨论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