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VC6.0+STM32虚拟串口实现图像视频显示

楼主(2012-08-23):
摄像头采用OV7670+AL422,VC6.0串口采用PCOMM串口库,STM32型号为STM32F103RBT6,为了提高传输速度,采用USB虚拟串口进行传输。
图像是采用RGB565格式进行传输的,没有进行数据压缩,如果后续制作可以移植libjpeg开源库进行数据压缩,VC显示jpg图片还是不难的,帧率至少可以提高到10帧,所以帧率比较慢,每秒大概3fps左右吧。

源码

网友:
这个,看着很生猛啊。。

网友:
我也打算做,这个必须顶!

网友A:
想提高数据上传速度,除了串口方式,没有别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提高数据上传速度,除了串口方式,没有别的方式了?

很多啊,USB2.0,这只是USB1.0的,一秒钟只有400KB的数据量。还有网络传输,加个网卡。

网友:
这个很猛啊,顶起~

网友:
STM32不是2.0USB吗

网友:
终于看到OV7670从实验到实用的道路了,楼主牛人!!!

网友:
直接USB会好很多,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
非常不错,速度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个不错的说

网友B:
楼主,你的上位机吧波特率换成比115200大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传输不稳定的现象,我使用楼主上位机的时候,超过115200都出现了不太稳定的现象,图片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上位机吧波特率换成比115200大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传输不稳定的现象,我使用楼主上位机的时候,超 ...

这个我只提供实验版本的,就是程序里面固定写了115200,如果你想换,程序里面可以改的,很简单的,我也把源码上传了。
我这个只是希望大家学习用的,如果说不明白其中原理去做并无多大意义。

网友:
我想用OV7670+stm32+射频模块传输视频,觉得OV7670输出的数据量太大,可不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压缩芯片,降到1Mbps以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压缩芯片介绍?

网友:
摄像头采用OV7670+AL422,VC6.0串口采用PCOMM串口库,STM32型号为STM32F103RBT6,为了提高传输速度,采用USB虚拟串口进行传输。
图像是采用RGB565格式进行传输的,没有进行数据压缩,如果后续制作可以移植libjpeg开源库进行数据压缩,VC显示jpg图片还是不难的,帧率至少可以提高到10帧,所以帧率比较慢,每秒大概3fps左右吧。
=========

附件有电路图吗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虚拟串口不太清楚是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虚拟串口不太清楚是如何做。

虚拟串口参考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669-1-1.html

网友:
不知道楼猪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不知楼主调试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网友:
虚拟串口115200是极限!再上去PC板载串口就扛不住了,外接的USB转串口可能还好一点,线稍长一点也不行。我开始调图像时也是用这种方式,自己写个PC端接收显示程序就可以了,速度上不去,和单帧抓取感觉差不多。可能用网口更有前途。

网友(2012-10-06):
一帧像素有 320*240*8=614400,按115200传输,至少需要 5.4秒时间才能传完,下位机 要在 5.4秒内弄完一帧的话,图像分屏的很厉害,不知大家 该如何处理下位机?

网友:
楼主是站在牛A和牛C中间的那个人

网友:
看样子 使用串口 直接发送 是行不通的,必须 使用USB啦

网友:
楼主留个电话给我吧,有个项目想找你做下

网友D:
牛X,顺便问下楼主这个OV7670的模块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X,顺便问下楼主这个OV7670的模块在哪买的?

就是坛子里面 wangguanfu 那里

网友:
整个usb 2.0传输吧

网友:
看着挺养眼的啊

网友:
上学期期末我也做这个,可惜时间短,没用过stm32 也没用过ov7670+fifo的~~最后没做出来~~

网友E:
115200的波特率,怎么看都觉得不咋现实,问下楼主传输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5200的波特率,怎么看都觉得不咋现实,问下楼主传输速率多大

是虚拟串口 实际就是USB1.0的速度,大概450KB/s

网友:
LZ的软件 所谓分屏是未做同步导致的

网友:
建议
1:上位机发拍照命令。下位机拍照上传
或者2:,每个图片之间放一个2字节的同步命令(单字节不可靠,且为正常图象不常出现的数据 如0XFF 0X11?,),上位机按此同步头开始绘图

网友(2012-11-07):
我表示我要顶一下

网友:
太好了,下载走了啊

网友:
为什么我运行上位机程序老不成功呢?

网友:
下载来学习,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记号,日后用!

网友(2012-12-15):
OV7670+VC6.0+STM32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顶 LZ猛

王大哥,你注意看,他的第二幅图像右侧有一条蓝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任何程序都有一条蓝线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学学。

网友:
楼主很生猛啊

网友:
先mark一下 正在学习摄像头这块

网友:
顶一个!
别用usb转串口
用那个usb video class

网友:
楼主这种用法相当于用了虚拟串口的一半,所以波特率和速度无关的,就是usb1.0的最大速率,和虚拟串口的协议有关

网友(2013-01-24):
下来看看,真的能用不?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STM32虚拟串口传输速率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
对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
MARK 先
在赞一个

网友G(2013-03-11):
请问楼主的上位机如何使用啊,为什么收不到数据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的上位机如何使用啊,为什么收不到数据能?

上位机是在虚拟机上的 是Linu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是在虚拟机上的 是Linux的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跟上位机的传输速度是多少呀?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MARK,好东西。这两天自己也来琢磨琢磨。

网友(2013-06-02):
STM32 虚拟串口驱动安装了,不能用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OV7670带FIFO不?

网友:
哈~学习学习~一直想做这个的~

网友:
也在考虑做个这个,先学习了

网友(2013-07-15):
能不能用串口传输?

网友:
楼主做的很不错了,如果用个STM32F407直接采集带显示更好玩!

网友(2013-10-24):
这个真心得顶呀

网友:
马上用得上了 mark一下

网友H(2014-03-11):
楼主! 我下载了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但是我发现下位机的程序被注销了一些代码!USB发送数据部分注销了  电脑可以识别到虚拟串口!但是电脑串口没数据输出;我把USB发送的代码加上后电脑就识别不了U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下载了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但是我发现下位机的程序被注销了一些代码!USB发送数据部分注销了  电脑 ...

USB  发送数据代码

网友:
这里是我刚开始没看到  在dis_play()有发送数据:但是现在是SCCB通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调试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请问解决了没有  求指教

网友:
厉害,我现在正在学习,不过对于上位机还是不大懂,

网友:
STM32 压缩一帧jpg耗时也不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调试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你好 我现在调试也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你解决了没有 期待回答

网友:
先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4-07-28):
学习学习,之前用串口没实现,看来还要好好学学USB~

网友(2016-05-08):
谢谢,最近在研究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2017-03-01):
不错!摄像头带fifo的吗?

网友:
用USB3.1可能更快点

网友(2020-06-23):
不错,最近也在看,借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