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混波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2-08-23):
大家好:

这个电路好像是一个鉴相器,它能够将阻抗 Z 的实部(R)和虚部(Xc)分离出来变成直流电压输出。

以下是我理解的部分:
左上角的 U4C 和 U4D 放大阻抗 Z 两端的电压,输出 A,B 两信号,这是电压向量。
下面 3 级 OP 组成的仪放电路放大 1K 上的电压(为信号C),这是电流向量。
再经过蓝框的移相器,输出超前输入 90 度(为信号D)。

A B C D 4个信号送入红框的混波电路,U5 和 U6 是仪放 IC,输出为直流电压。
请问:
(1)红色框的电路的动作原理为何?
(2)紫色框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谢谢。

楼主:
大家好:

这个电路好像是一个鑑相器,它能够将阻抗 Z 的实部(R)和虚部(Xc)分离出来变成直流电压输出。

以下是我理解的部分:
左上角的 U4C 和 U4D 放大阻抗 Z 两端的电压,输出 A,B 两信号,这是电压向量。
下面绿色框组成的仪表放大器放大 1K 两端的电压(为信号C),这是电流向量。
再经过蓝框的移相器,输出超前输入 90 度(为信号D)。

A、B、C、D  4个信号送入红框的混波电路,U5 和 U6 是仪放专用 IC,输出为直流电压。
请问:
(1)红色框的电路的动作原理为何?
(2)紫色框的电路是什麼作用?

谢谢。

网友:
楼主,建议你先抽一段时间把基础打扎实了,基础搞好了,很多问题就会一通百通的。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想做LCR电桥,可我发现你每次都会卡在这些很基础的问题上,这样搞下去太耽误时间了

楼主:
请问一下论坛版主,我的主题为何无法编辑了?

我想变更图案以及文字内容,无法更改的话很困扰,

有无办法编辑帖子内容?不然我就得开新帖子了。

谢谢。

网友:
图太小了,眼睛不好使

楼主:
请帮忙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