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下怎么进行arm-linux-gcc交叉编译工具的安装

楼主(2012-08-23):
cygwin下怎么进行arm-linux-gcc交叉编译工具的安装

网友:
最好直接Linux吧,cygwin问题多多

楼主:
电脑配置不高,就想能用就可以,在学习中。

网友A:
win下直接解压缩就行了啊,然后把路径加到系统path里边就OK了。另外没必要装cygwin吧?装个mingw就行了,因为用到的无非就一些linux的命令,装mingw就什么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下直接解压缩就行了啊,然后把路径加到系统path里边就OK了。另外没必要装cygwin吧?装个mingw就行了,因 ...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安装的吗?先谢谢了。
我装的mingw在用makefile的时候不支持eval函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安装的吗?先谢谢了。
我装的mingw在用makefile的时候不支持eval函数。不知道为什么? ...

看看这个吧! 或许对您有帮助!

楼主:
谢谢下载了但是我打不开。不过我已经装好。主要我解压的arm-linux-gcc不是wondos下的后来找的了安装就可以了正常编译uboot了

楼主:
传上来共享一下。呵呵。传不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