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为什么用PIC单片机

楼主(2012-08-23):
各位都进来谈一谈看法吧

网友:
被逼的,被逼的,被逼的。

网友:
是因为他的mplab x 能在linux下用,就这一个理由,以前用avr,因为有gcc,现在mplab x有linux下的版本的,所以就用这个了

还有飞思卡尔的codewarrior也有linux版本,所以也用

网友:
楼上牛。我是觉得pic的低功耗比较理想。

网友:
PIC稳定性一级棒,在同一个项目中用过MSP430 ,51,飞思卡尔,stm32,单就抗干扰来说PIC最牛,飞思卡尔也差不多,但是贵且货源不稳定,51和STM32次之,最差的就是。。。。,如果功能不是太复杂,抗干扰要求又特别高,一般都直接用PIC(其实要是飞思卡尔货源稳定点,就选飞思卡尔了,个人觉得他程序写起来更人性化一点)。

网友:
用过pic16系列,18系列,30系列,33系列的单片机,觉得18和33的不错

网友:
开发平台统一,移植性强,抗干扰能力还行,

网友:
被迫的,因为我们这边经理出道以来一直用PIC,现在也是一条道走到黑。
以前用过AVR,看重性价比,稳定性暂时不好做比较。

网友:
我的情况基本像楼上的

网友:
做H桥驱动找不到比PIC更合适的了

网友:
跟着公司走吧,
因为我们这边经理出道以来一直用PIC,现在也是一条道走到黑。
在以前公司一直用AVR,STM32,同样用IAR编译环境方便,写程序也顺手,PIC就麻烦多了,以后要是可以自己选型,一般不选PIC,稳定性暂时都不好做比较。

网友:
质量好抗干扰强

网友(2012-10-30):
确实比较稳定,本来这次想选个M3核的arm单片机了,后面还是坚持选了16位的pic单片机,稳定性不错,资料也比较齐全

网友:
被老外逼得!不过说实在它的规格书做的确实不错就是C编译器让人吐槽。

网友:
呵呵 97年或98年 选择学习单片机的时候因为ICD1便宜,所以选择了PIC。
上船容易下船难。
不过现在的PIC全系列移植很方便,用的也习惯了。

编辑原因:
忘记具体的时间了反正是2000年前

网友:
PIC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有机会要和其它系列单片机PK下
PIC的端口驱动能力强。我用它驱动4位数码管,只加了限流电阻,至今未见损坏
容错能力强。多次焊反上电考验后还好好的。
比较遗憾的是,价格昂贵,C编译器和IDE太烂

网友:
C编译器和IDE太烂

Absolutely true.

网友:
可靠! 意外情况少一点。
曾经尝试将自带的EE写坏,结果写了1000万次,EE依然坚挺,只是写入速度变慢了。

网友:
质量好,抗干扰也不错,飞思卡尔的也不错

网友:
哈哈,跟着公司脚步走

网友:
个人总结一下,欢迎大家讨论.
优点:
产品线很长,在很多特定场合,有些型号甚至是量体裁衣的感觉.
稳定性确实不错,DICE超大颗,带来的就是价格比较贵点.
MPLAB配PICC虽然不比IAR好用,但编译效率还算不错.
缺点:
ICD2烂的掉渣.ICE又贵.
芯片价格有点贵,破解却巨便宜.
原厂对DSPIC等高端型号技术支持不够理想,有些BUG跟原厂沟通确认过却很难解决.
货源也不够稳定(16F18F比较好买,但有时30F33F不好找,找到的都价格离谱)

目前低端中的低端上台系MCU,低端上STM8,中高端上STM32,除非客户要求,否则不再采用PIC和AVR了.
至于大家说的IO口驱动能力问题,我宁愿上STM8+74HCxxx来解决.
稳定性不仅仅取决于MCU本身,和整体电路设计关系更大一些.

网友:
抗干扰能力强;芯片型号多,可选余地大,移植方便;兼容型号多,如:麦肯、海尔等

网友:
C编译器和IDE太烂
-----------------------同感

网友A:
怎么会有人说MPLAB很差呢,真搞不懂,我至今还未发现有比MPLAB更好的IDE,用过富士通的,合泰,松翰,那才叫一个字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人说MPLAB很差呢,真搞不懂,我至今还未发现有比MPLAB更好的IDE,用过富士通的,合泰,松翰,那才 ...

我也觉得MPLAB不错啊——除了他的编辑器。我设置成外部编辑器vim。然后就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人说MPLAB很差呢,真搞不懂,我至今还未发现有比MPLAB更好的IDE,用过富士通的,合泰,松翰,那才 ...

MPLAB挺好用,不过你用下IAR或者KEIL ,会发现比MPLAB还好用.
不过IAR对PIC支持不好.还是PICC效率高一些.

网友:
其实我一直用不习惯mplab

网友:
PIC系列用起来好麻烦。。。

网友B:
pic优点
1)产品线长,可选择多,容易购买;
2)质量真的很好,抗干扰强;
3)资料全,入门门槛低;
4)mplab(mplabx)提供了8 bit到32bit统一的开发环境;
缺点:
1)c编译器比较烂,不过现在发现ccs不错,但国内支持少,用的人不多;
2)32bit的用了mips内核,比较遗憾。不然我会从8位机,16位机,32位机一直用下去。

网友:
C编译器类似KEIL C51采用变量覆盖方式,非标准C编译器,OS实施有困难

网友:
pic16的C编译器不好用,
pic18以上的都很好,
内核架构独树一帜,认真看看,你就会发现稳定的原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c优点
1)产品线长,可选择多,容易购买;
2)质量真的很好,抗干扰强;

mips核 很优雅,相反cortex m系列的核非常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ips核 很优雅,相反cortex m系列的核非常垃圾

不见得,MIPS刚被收购了,可见市场表现不佳。ARM趋势一片大好。
PIC选择32bit核不愿随波逐流用arm,有点像nokia不愿用andri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MIPS刚被收购了,可见市场表现不佳。ARM趋势一片大好。
PIC选择32bit核不愿随波逐流用arm,有点 ...

那也未必,毕竟嵌入式用得各种情况多一些,arm只是小人得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