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里的电源5V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08-23):
电脑机箱里的电源5V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
5V的电压供电最大能26A的电流,等于130W

网友:
电源的标签上一般会标出的,我的一个长城电源标的是16A

网友:
視乎電源的功率,數安培至數十安培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供电最大能26A的电流,等于130W

51单片接个电源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单片接个电源是不是也可以.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但USB接口的电流不会这么大

网友:
PC 电源额定功率(Max)
输出通道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
1                    12         20                 240
2                     5                 25               125
3                  3.3                 20               66
4                   5                 5               25        5VSB
5                 -12                -2               24        -12V输出
单台PC电源总功率        480

网友:
12V能输出多少电流即可估算5V输出电流了,里面其他电压都是12VDC-DC转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单片接个电源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

网友:
电流是根据你负载阻抗得出的,不加负载谈电流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