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电磁干扰很大,,正常吗????

楼主(2012-08-23):
买了一个36V 5.5A的开关电源,把示波器的探头放到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端的连线上,测到如下的信号电压:

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还是开关电源都这样啊???

我现在要用温度传感器测水温,,可是开关电源在传感器旁边,,测到的温度总是跳变——显然是开关电源导致的,,请问该怎么屏蔽掉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啊?????

网友:
一般正规厂家的开关电源内部都做了完善的电磁抗干扰处理的,达到一定的电磁兼容安规标准。我认为不是开关电源干扰传感器的。建议把电源挪动离传感器远一点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顺便问下,这个电源是给传感器供电的?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用了给水加热的。。。

网友A:
这个波形是没带加热杯负载测量的,还很是带着负载测量的?温度传感器是模拟信号的么?是和电热杯分开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没带加热杯负载测量的,还很是带着负载测量的?温度传感器是模拟信号的么?是和电热杯分开供电么 ...

没带负载测的。。。

温度传感器是模拟信号。。。

传感器和加热是分开供电的。。。光耦隔离。。。。。

我测到的那个好像是电磁干扰吧???!!因为示波器的探头并没有物理连接到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只是放在直流输出线的旁边而已,,,,,所以应该是电磁干扰。。。。。

网友:
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有最小电流要求的,纹波指标也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测试的,你加一个负载测试一下,纹波就没这么大了。温度传感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