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verilog写过等精度频率计的,求帮助

楼主(2012-08-23):
最近要做一个等精度频率计,本人刚开始学习FPGA,哪位大侠做过,求给点帮助。

网友A:
等精度计数模块很简单,就一个D触发器,两个计数器,再加锁存器等,难的是后面频率的转换运算,如果要用verilog 就很麻烦,所以我是用NIOS II软核对得到的计数值进行处理,并显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精度计数模块很简单,就一个D触发器,两个计数器,再加锁存器等,难的是后面频率的转换运算,如果要用ver ...

你已经写过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呀,我最近弄了个,没有FPGA计算,直接发出去给单片机处理了,
我以前没有用过FPGA。
最近我把我的代码和Modelsim仿真图发上来。

网友B:
verilog编程很容易实现的 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编程很容易实现的 我做过

可不可以给我个例程参考一下呀,谢谢,我以前没有弄过这个。谢谢,等下我会把我这几天写的代码和仿真波形传上来,
麻烦你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
我写代码和仿真图在我发表的另外一个帖子,已经上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