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线去掉晶振电容就OK了,不能用的同学赶紧试试了。

楼主(2012-08-23):
今天,折腾了一天下载线,对照官方原理图,把USB DM脚的上拉电阻和2个101的电阻换了好多种阻值,一直是Uknown Device.
折腾到下班了,想换晶振没找到合适的,就先把晶振电容拆了,没想到插上就认出来了。可以读,可以写。
把ISP固件下到实验板了,改天再做个下载线试试。

楼主:
新版的下载线,1117输出并了个4.7UF的钽电容.钽电容是正常之前加的.

网友:
难道晶振没有起振?去掉就起来了?

网友:
是不是个别频率的问题,导致时序微小的变化?

楼主:
应该是起振了,估计时钟偏差了。

楼主(2012-10-27):
自己做的下载线还是不能用。

网友:
我也在做下载线,目前画图中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值或布线不合适。之前用外部晶振的时钟做电子钟计时,过几天时间就会差几分钟,后来也是去掉晶振两端的电容就好了,比之前精确多了。

网友:
有的usb转串口芯片是内置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