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2-08-23):
为什么给17脚写低电平 继电器不吸合 人为的拉低17脚也不吸合 请问这部分的驱动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光耦用错了!单片机需要上拉电阻,光耦输出也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
光耦和三极管接法不对。基极没有电过去

网友:
光耦后级少个上拉电阻

网友:
那是19脚

网友:
希望此图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明白了 三极管基极少了个上拉电阻  如果IO口不加上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
P17输出低电平,光耦LED熄灭,3-4脚之间开路,相当于驱动三极管b极悬空无电流流过,三极管截止,c极无电流,继电器不吸合。
P17输出低电平,光耦LED点亮,3-4脚之间短路,相当于驱动三极管b极接地无电流流过,三极管截止,c极无电流,继电器不吸合。
试试光耦3接电源,4接三极管b极电阻,注意基极电阻大小,别烧了三极管。

网友:
IO最好也要上拉。4-2那个电阻加个拉

网友:
17脚是P15,你接的是19脚P17

网友:
有些单片机内部结构不同需要上拉电阻
在这楼主可把这个图分解掉
单独测试没一部分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了

网友:
光耦的输出加上拉电阻,这样三极管才有机会导通嘛。

楼主:
谢谢各位 光耦4脚接电源 3脚接电阻再到基极  P17口输出低电平 继电器吸合

网友:
看看三极管原理再试试

网友:
用一个2803不就行了.用这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