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买的小车,找不到小车的控制部分在哪里

楼主(2012-08-23):
给小孩买了个遥控小车,用了没多长时间就坏了。
这个是小车电路的照片,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做控制的

网友A:
右上角是解码,解码模块,2通道估计都是开关控制,不是比例的
右下角是接收部分,单管接收
左下角是电机驱动,H桥驱,是动力部分,4个大管3个小管
左上角4个管子应该是转向的电机用的,也是H桥驱,4个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是解码,解码模块,2通道估计都是开关控制,不是比例的
右下角是接收部分,单管接收
左下角是电机驱 ...

犀利。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是解码,解码模块,2通道估计都是开关控制,不是比例的
右下角是接收部分,单管接收
左下角是电机驱 ...

多谢lhxr详细的解析,字字珠玑。
看来当时买这个小车太贵了,花了将近100块
现在一直做软件开发,对于这些电路的知识已经忘的差不多了,呵呵
后面要补习一下

网友B:
检查下驱动电机的H桥三极管,最容易出问题。常用的是8050三极管,但是常用的8050三极管有两种引脚排列封装,别搞错了

网友:
这技术,这牛人,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驱动电机的H桥三极管,最容易出问题。常用的是8050三极管,但是常用的8050三极管有两种引脚排列封装 ...

非常感谢!
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图片没有提出来,
就是左下角的那个白线另一端断了,不知道原来接的哪里
根据小车布线的习惯,白线很可能是某个器件的地。

现在通电后,小车的灯都是亮的,就是马达发动不了(开关设置到默认行走模式)。
回去看看是不是桥路出问题了。

楼主:
现在对电路已经生疏了,以为电路板上应该有单片机什么的。
了解了一下,对于这种批量生成的玩具的电路,为了节省成本
将某些电路已经集成到硅片上了(可能是使用FPGA或者CPLD完成逻辑功能调试后,委托专门厂家按照特定的逻辑做的)。
图中右上角那个小板子就包含解码和控制部分,根据解码信号,对小车进行控制。

网友C:
应该是牛屎芯片里吧,这个东西坏了就没啥玩的了,除非你试下或者找到原理图,修不好就拆了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牛屎芯片里吧,这个东西坏了就没啥玩的了,除非你试下或者找到原理图,修不好就拆了玩了. ...

是的,而且质量很差,都不值得说了。
我也没有打算修好它,就是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东东。
不过应该就是那个线断了的缘故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质量很差,都不值得说了。
我也没有打算修好它,就是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东东。
不过应该就 ...

已经修好了,就是上面说的那根白线断了。是给那个牛屎芯片供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