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类似CCD条形码扫描器镜头

楼主(2012-08-24):
最近想做一个类似缝隙检测设备,使用线阵CCD,现在需要一款镜头,将160mm左右宽度的物体投射到35mm的CCD芯片上,网上看了很久好像很少类似的镜头,有没有同志接触多,求推荐,多谢!

楼主:
镜头与CCD大概30mm,镜头与物体最好小于100mm,多谢同志们了!

网友A:
20mm焦距差不多,实物和像比值160/35=5,物距/像距=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m焦距差不多,实物和像比值160/35=5,物距/像距=5

我用20mm试过,效果不好,正对镜头的那块不错,旁边幅度很低,这个角度应该怎么选呢,今天已经联系厂家说需要定制,明天看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大的范围,那只能用短焦距(广角)镜头,当然,160成像也不能到32mm,至多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大的范围,那只能用短焦距(广角)镜头,当然,160成像也不能到32mm,至多10mm左右 ...

不能到32mm是什么意思?

楼主:
CCD感光区是35mm,我希望能将160mm投射到上面

楼主:
我想通过CCD来统计卡的数目,这个和条码扫描有点秒,不过比一般条码宽,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镜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到32mm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160/5计算,你肯定不会用满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160/5计算,你肯定不会用满35mm

你有认识的镜头厂商推荐吗?这个东西不好找,找了好几天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