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压转换的电路

楼主(2012-08-24):
主要在I2C上:
下面两个电路都是5V和3.3V或者3V电压转换
1、3904 这个NPN 和几个电阻配合怎么把5V转3V的?
2、BSN20怎么3V变5V的?

3、双向电平转换 之前也看到过这种电路  模糊的感觉是  但是分析不到位。

谁给分析下?tks

网友A:
电平转换不是电源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不是电源转换吧!!!!!!!!

标题写的是电平转换啊  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tks

网友:
VOLTAGE可以表示电压,也可以表示电平。。在这里叫电压

楼主:
是看飞利浦的一个应用笔记:Bi-directional level shifter for I²C-bus and other systems.
论坛上也有分享,网址如下:http://d1.ourdev.cn/bbs_upload782111/files_32/ourdev_573110.pdf
也有一些阿莫论坛的网友在分享此类问题

1、一个IIC的5V和3.3V电平转换的经典电路分享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056274
其中,llsr的回复如下:
(第二个图)
3.3V控制器为Master时:IIC平时是高电平,有数据时MOSFET S极被拉低,MOSFET导通实现电平转换,
5V控制器为Master时:IIC平时是高电平,有数据时MOSFET D极被拉低,同时3.3V上拉电阻由S流向D极(通过体二极管),MOSFET GS之间电压为3.3-0.5=2.7V,DS导通实现电平转换,不知分析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2、【电路】 MOS-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BD%AC%E6%8D%A2
stm32_boy回复如下: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7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写的是电平转换啊  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tks

应该是电平转换,但你的理解是电源转换........Underst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平转换,但你的理解是电源转换........Understand???

您真幽默

网友:
记号还是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幽默

网友(2013-04-13):
mark一下,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