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电源芯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请教大家FPGA电源芯片该怎么选择呢?
电源芯片的电流和FPGA容量有怎样关系?
另外,是不是需要电源监控芯片?谢谢

我用的是EP3C10

网友A:
一般FPGA功耗都不很大,我没见过烫得不能摸的,即一般都在3W以内。只要用能提供1A-3A电流的就行了。

网友:
供电要求不高的LDO,有条件上TI的专用供电IC

网友:
FPGA的功耗和所用芯片的规模,使用了多少逻辑资源(LUT,FF,BRAM,IO),逻辑资源的工作频率/翻转速率(CLK频率,同步/异步SET/CLR比例,CKE的比例,etc),IO的类型,Serdes,IO频率等等均相关。
一般FPGA开发工具有功耗预估的工具,估算一下就知。

同样的片子跑不同的程序功耗差远了去了。

网友:
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赛窟窿系列板子都是用LDO供电 TO-253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FPGA功耗都不很大,我没见过烫得不能摸的,即一般都在3W以内。只要用能提供1A-3A电流的就行了。 ...

我们产品上有,一分钟后,烫手,可以煎鸡蛋
自然散热,跑半年都没出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
我根据情况选了1~3A的,TI的TPS7系列的几个片子~ 希望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