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关于GPRS数据传输稳定性的资料!

楼主(2012-08-24):
求帮助,谢谢。

各位老少爷们,大哥大姐,给点指教呀,需要到哪里找相关资料呢?

网友:
这个和产品的设计、当地的网络以及你上位机程序的稳定都有关系的

网友:
介绍几个方法,是一位客户对我们DTU200的测试使用的(DTU200使用GU900D模块):
1. 做环路测试,测试DTU200发了117k字节,收了117k字节. 在一瞬间数据中心提交117k下去, 把DTU200的串口2,3短路,做环路测试. 一共花了30秒,环路了40k数据,每个方向,大致1秒1.3k字节.  DTU200传输效率不错的.
让DTU200登录到数据中心,然后在数据中心一次性通过socket提交117k字节给DTU200,由于DTU200的串口2,3短路,所以DTU200把收到的数据原封不动的返回中心.

测试结果表明DTU200本身不掉数据, 中心发了多少字节,就会收到多少字节.  DTU200还同时通过了500KB字节的测试。

2. 另外就是数小时在线挂机,以及中心停止数小时服务后,恢复服务,看dtu是否能自动上线, 这些基本上测试过, DTU200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