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4):
谁能解释下:0x80 >>1
咋是这样的
1100 0000
1110 0000
1111 0000
1111 1000
1111 1100
1111 1110
为什么不补0呢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什么意思

向右移位嘛

网友:
不会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
估计是你的CY=1吧  你要是<<1  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是有符号数,如果用无符号数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移位有很多种,要对C编译器如何处理很了解,否则容易陷进去
循环移位:以右移为例,把原最低位移到最高位
C移位:把当前C标志移到最高位
符号移位:把当前最高位复制为新的最高位

网友:
楼上讲的很详细了啊

楼主:
谢谢!我仔细再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