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看看“斜齿轮”是怎样插出来的?

楼主(2012-08-24):
上次插的是直齿轮,效果和精度都不错,这次通过自己琢磨研究,终于搞定了斜齿轮的编码,随便试试的,没有去讲究什么,效果不错,以后要插任意角度的斜齿轮也“易如反掌了”。认真研究加上创新思维,一切都有可能,现在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好玩了,功能可真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yNjg1Mjc2/v.swf

网友A:
怎么弄的是属于数控类的钻床吗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方法详细的分享一下呢

网友:
个人觉得插齿并非车床的本职工作,数控主轴+数控进给做这种事还是比较勉强的,谈精度多好可能有点牵强哦(个人愚见)。

网友:
这样的齿轮只能玩玩.
不过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车床?那是第四轴吧,上次的直齿轮还没想好,能不能说说你的刀具?

网友:
每一齿的第一刀貌似没有旋转,另外楼主这是广告?

网友:
这个离渐开线比较远...

网友:
现在做的东西还只能算是“有齿的轮”,离“齿轮”还有一定差距。
运动方式不是“插齿”,虽然是“插”出了“齿”。
想要很好的插齿的话,Y轴或B轴进给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是属于数控类的钻床吗

这应该是数控车床

网友:
哈哈楼主数控车床当刨床使?牛,这么近也不怕刀架碰到卡盘?从视频里看有点危险哦

网友:
变位这么大,是不是用在什么特殊用途
另:这么干齿形齿向都很难保证精度的.

楼主:
有没有用各位自己在心里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