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用LPC1788显示效果咋样!

楼主(2012-08-24):
在LPC1788上的使用UCGUI显示,效果还不错,可是如果显示图处似乎不太理想。

采用BMP的图片,这样解码容易,可是占用的空间较大,800x480的屏,16bitRGB,
动不动一个图片就上100KB,把图处保存在NOR里通过CPU读取时,显示的太慢,如果使用
JPG格式,再使用用TJpgDec来解码,速度奇慢。

不知各位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2-10-25):
直接取模保存,速度最快,外括NOR

网友:
玩图形界面,有个不变的规则就是内存换效率,越玩对内存需求越大。
把图片都解码称buffer缓存在sdram中,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网友A(2014-02-22):
同上,先把图片读到SDRAM,再往LCD上发送,速度就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先把图片读到SDRAM,再往LCD上发送,速度就快多了

请教
少量图片  内部512M Flash 又嫌小:   请教你说的这个读到SDRAM方案用  外扩SD卡简单还是外扩 NOR Flash  简单。

外扩 NOR Flash 运行中会不会与SDRAM读写有冲突。

网友(2014-04-28):
路过路过 顺便看看  顶 没用过

网友:
我最近做的项目里也使用了LPC1788,我是把位图放在外部NAND FLASH里,CPU和EMC时钟都为108MHz,32bit的SDRAM总线,读取一张480×272的图片大约300mS的样子,的确比较慢。
开了双LCD缓存,图片第一次显示的时候缓存在SDRAM里,之后就直接从SDRAM里获取图片数据,实际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直都是先全部读到SDRAM中,然后在其中操作就行了,非常快

网友:
1788都上了  那外部RAM应该很大的  把所有的图片数据先读到外部RAM中 然后在操作,那速度不用说了。

网友:
那叫一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