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LQ035NC111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2-08-24):
大家有没有奇美的LQ035NC111 驱动程序呀, 我这里有一个,但是好像驱动不对,画线的时候,比如我需要画
   Line(0,0,319,0,black),应该是对上面的那个线.但是不对,没有显示,需要 画 Line(0,5,319,5,black),偏移了5个像素.

   而 画右边的竖线时候,也是偏移了2个像素,LCD_DrawLine(317,0,317,239,Red); 要这样做才可以.不是319.也是317.

  最奇怪的事情,是画对下面的那个线LCD_DrawLine(0,239,319,239,Red); ,这个却没有问题...

网友A:
我也正在用LQ035NC111这个屏。不知LZ能否共享相关资料呢?特别的有关SPI设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用LQ035NC111这个屏。不知LZ能否共享相关资料呢?特别的有关SPI设置的,谢谢 ...

肯定可以的呀.
这是我的底层驱动.用的是FSMC , 加SSD1963 你用的是什么方案.现在就是刷屏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B:
        LQ035_SendCommand(0x0001,0x213F);
        LQ035_SendCommand(0x0004,0x0400);
        LQ035_SendCommand(0x000E,0x2D00);
        LQ035_SendCommand(0x001E,0x00D0);

网友:
我用的是STM32。平时显示视频(不经MCU处理),主要用于菜单显示(相当于静态),所以对刷屏没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LQ035_SendCommand(0x0001,0x213F);
        LQ035_SendCommand(0x0004,0x0400);
        LQ035_SendCommand(0x000E,0x2D ...

你好,能否提供对应的寄存器说明资料?谢谢

网友B:
奇美的驱动ic是hex823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美的驱动ic是hex8238,

谢谢,这正是我所要的资料。

网友C:
我的屏还没有点亮,不知道是否是原理图有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一下LQ035NC111 和SSD1963 的连接接口部分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屏还没有点亮,不知道是否是原理图有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一下LQ035NC111 和SSD1963 的连接接口部 ...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刚刚看了图,我的图中SPI线没有连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现在屏能亮,发送开显示指令后屏非常暗,并且刷新的区域好像也不正常。不知道你以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刚刚看了图,我的图中SPI线没有连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现在屏能亮,发送开显示指令后屏非常 ...

这个没有遇到.我也是用的别人的程序.用的别人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遇到.我也是用的别人的程序.用的别人的电路

哦,那我再调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2012-09-24):
还是没有成功驱动啊,初始化始终感觉有问题

网友D(2013-01-08):
我也在找这个啊,万能的坛啊!

楼主(2013-10-11):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正是我所要的资料。

你好.
我的这个屏幕最近又开始动起来了.
但我的显示还是有问题..整个显示页面移动了..本来坐标是0-249 ,0-319 ,但现在是 5-249 ,0-317...点数有变化了...你的可以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找这个啊,万能的坛啊!

你好.
我的这个屏幕最近又开始动起来了.
但我的显示还是有问题..整个显示页面移动了..本来坐标是0-249 ,0-319 ,但现在是 5-249 ,0-317...点数有变化了...你的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这个屏幕最近又开始动起来了.
但我的显示还是有问题..整个显示页面移动了..本来坐标是0-249 ,0 ...

抱歉,我已离开原来公司,相关资料什么都没有留下。且我是硬件工程师,只需知道硬件可按要求驱动即可,没对软件刷屏等进行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已离开原来公司,相关资料什么都没有留下。且我是硬件工程师,只需知道硬件可按要求驱动即可,没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搞定了.程序有需要的话,我会上传的.

网友(2013-11-16):
楼主,你好啊,最近我也想用这个屏。这个屏怎么样?stm32驱动不了,必须外加驱动芯片吧?

网友E(2014-01-13):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搞定了.程序有需要的话,我会上传的.

能否上传一下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上传一下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好的.我找到问题了.现在画点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工程我上传下把

网友(2014-02-24):
楼主能分享一下工程吗?最近也在搞这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到问题了.现在画点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工程我上传下把

楼主工程在哪里?急需啊。。。

网友:
楼主好人,求工程啊

网友(2015-03-12):
楼主工程 在哪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