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24路实时并行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请问24路实时并行的记录数据,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案吗

网友:
???????????????神马数据.............

网友:
计数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
有24个通道的专门的计数器芯片(含多片组合)+MCU,该方案可以计很高频率 G都可  分频再计数也行(这个有误差了)

FPGA,或CPLD+MCU  并行,很好  速度中等

如果频率较低   MCU直接去计数吧

楼主(2012-12-23):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因为有24路计数,要求两次24路计数的时间间隔小于0.5s,计数频率10k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因为有24路计数,要求两次24路计数的时间间隔小于0.5s,计数频率10k以下 ...

如果你的cpu的中断频率能超过待测频率的10倍,这里就是100k,可以用软件计数。每次进中断读取高低电平自己处理即可,随便多少路都行。
如不能软件处理,就用fpga做一大堆计数器吧,最小的fpga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cpu的中断频率能超过待测频率的10倍,这里就是100k,可以用软件计数。每次进中断读取高低电平自 ...

现在就打算用这种方案,有什么好的计数器推荐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打算用这种方案,有什么好的计数器推荐个吧

你的CPU的中断速度够吗?最低的极限是4倍的待测频率,也就是40K,能有100K更好。这样就不必多花一分钱了。
如果要硬件计数,随便用个FPG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的中断速度够吗?最低的极限是4倍的待测频率,也就是40K,能有100K更好。这样就不必多花一分钱了 ...

感谢回复!cpu速度应该可以达到,不过领导准备用fpga来做,学学这个吧,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cpu速度应该可以达到,不过领导准备用fpga来做,学学这个吧,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个。。。 ...

想用哪一家的FPGA呢?
X还是A?
呵呵,其实哪一家都不重要,首先看看你们领导偏向哪一家吧
(其实在CPU速度够的情况下不花钱用软件计数是最好的,除非CPU的负载已经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