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 MAP的问题,新手,求解

楼主(2012-08-24):
最近正在看VHDL,有很多不懂得地方,请大家指教:PORT MAP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怎么用的?看了几个语句都不清楚。

网友A:
不就是端口映射么,对应的信号连在一起,有点类似于软件中的函数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端口映射么,对应的信号连在一起,有点类似于软件中的函数调用

哦!谢谢

楼主:
原来MAP就是“映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