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选用多大频率的PWM控制恒流恒压充锂电?

楼主(2012-08-24):
一般选用多大频率的PWM控制恒流恒压充锂电?监测电流或电压的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几?

网友:
个人觉得300k以上就可以了吧~

楼主:
用哪一款8位机可以做到300kHZ的PWM?

网友:
电压1%,电流5%精度可以做到,PWM频率跟分辨率有关系,如果8位分辨率,30-50K的频率,一般单片机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2013-07-06):
楼上说的对,,50KHZ也就是20US,,可以的

网友(2013-08-06):
我之前见到过一个,做的是军工的充电器,里面用的是mega88!

网友(2014-10-02):
10位的分辨率,做到10khz就够可以了!

网友(2015-01-05):
目前正在使用的 1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