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下为什么TLC5510采集回来的电压跳动那么大?

楼主(2012-08-24):
采集一个稳定的电压 跳动很厉害 为什么呢?
module TLC5510( clk,din,
                clk1,oe,dout
               );
   input clk;
   input[7:0]din;
   output reg clk1;
   output reg oe;
   output reg[7:0] dout;

   reg[4: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cnt+1;
        if(cnt==1)//四分频
        begin
        clk1=~clk1;
        cnt<=0;
        end
        else
        clk1<=clk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oe<=0;
        dout<=din;
end
endmodule

网友A:
这个是硬件问题  还要考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件问题  还要考虑滤波

电路图是datesheet里面的figure7没用前面的放大器 而是直接输入···
滤波? 在那滤波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