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JTAGICE mkii重要更新

楼主(2012-08-24):
请更新最新固件。

解决下载时AVR Studio无法识别目标板的问题,提高稳定性。

之前在仿真器的SWC加电容220P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最新固件是从软件的角度去解决。

网友A:
直接贴这不是更好吗?
那个网站打开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这不是更好吗?
那个网站打开很费劲。

直接贴就拿不到点击量了,

还有广告也没意义了!

网友B:
看到 LGT8F08A_USB_ISP下载工具_简化版_使用说明V1.pdf 不错 资料越来越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这不是更好吗?
那个网站打开很费劲。

因为有多种开发环境,很难一一例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的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LGT8F08A_USB_ISP下载工具_简化版_使用说明V1.pdf 不错 资料越来越全了

是的,解决了一直困扰大家如何连接ISP那些线的问题,有了你们提出要求,我们才能越做越完善。

网友C:
内容呢?怎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呢?怎么没了?

去官网下载最新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
我只是想希望官方公开ISP时序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如下图所示的内容是针对那个版本的芯片?工程样品也不支持么?

网友:
这功能去掉很有必要吗,记得之前用AVR芯片做方案,就曾经用到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