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源码免费提供下载

楼主(2012-08-24):
前几前收了一台高频焊台,一不小心就把里面的M8程序给擦除了,刚收回就变砖头了,不甘心啊,到处搜索,到处问人看有没M8的软体程序,可惜,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搜索关于高频焊台的原理,发现只要提供400KHz的信号就可以发热了。说干就干,再搜索M8的资料,第一次用AVR,第一次正式写程序(以前的都是在开发板上跑跑demo)

电路图可以参考meinhard8的,好像高频焊台都差不多的电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400KHZ

有个问题,程序有时会跑飞,我也不知什么问题,就这水平了,高手帮看看。。。。

开发环境ICCAVR

//使用CTC模式从PB1输出400K的PWM
//CPU ATMEGA8
//内部晶振8M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设置端口状态,高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1<<(bitn))) //设置端口状态,低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 //获取端口状态
unsigned int sum_adc[64]={0};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discode[18]={0x0A,0x9F,0x4C,0x68,0xB8,0x29,0x09,0x7A,0x08,0x38,0x18,0x89,0x0F,0xC8,0x0D,0x1D,0x98,0xFD};

unsigned int SetTemp;//设定的温度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烙铁温度

unsigned int Shining_Time;//闪耀计数器
unsigned char ADC_Num;//ADC
unsigned int Down;//按键是否按定
unsigned int Key_Num;//按键按定计数器
unsigned int S3_Down;//S3按键是否按下
unsigned int Stop;//停止加热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
        for(i=0;i<t;i++)
        {
                for(n=0;n<255;n++);
        }
}//end

//数码管,百位L3,十位L2,个位L1
void LED(int L3,int L2,int L1)
{
        PORTD=discode[L3];
        Set_Bit(PORTC,1);
        Clr_Bit(PORTC,4);
        Clr_Bit(PORTC,5);
        delay(10);
        PORTD=discode[L2];
        Set_Bit(PORTC,4);
        Clr_Bit(PORTC,1);
        Clr_Bit(PORTC,5);
        delay(10);
        PORTD=discode[L1];
        Set_Bit(PORTC,5);
        Clr_Bit(PORTC,4);
        Clr_Bit(PORTC,1);
        delay(10);
}//end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int i;
        int LED3;
        int LED2;
        int LED1;
        int Temp3;
        int Temp2;
        int Temp1;

        //1095是表示检测不到温度探头,显示出错信息E-E
        if(Temperature==1095)
        {
                DDRB &= (0 << PB1);//停止加热
                Stop=1;//停止加热
                LED3=14;
                LED2=17;
                LED1=14;
                Temp3=14;
                Temp2=17;
                Temp1=14;
        }
        else
        {
                //设定的温度
                i=SetTemp;
                LED3=i/100;//百位
                i=i%100;
                LED2=i/10;//十位
                i=i%10;
                LED1=i;//个位

                //烙铁温度
                i=Temperature;
                Temp3=i/100;//百位
                i=i%100;
                Temp2=i/10;//十位
                i=i%10;
                Temp1=i;//个位
        }

        if (Temperature>SetTemp)
        {
                //停止加热
                if(Stop==0)
                {
                        Stop=1;
                        DDRB &= (0 << PB1);
                }
        }
                else
        {
                //继续加热
                if(Stop==1)
                {
                        Stop=0;
                        DDRB |= (1 << PB1);
                }
        }

        if(S3_Down==1)
        {
                Shining_Time++;
                if(Shining_Time>100)
                {
                        Clr_Bit(PORTC,1);
                        Clr_Bit(PORTC,4);
                        Clr_Bit(PORTC,5);
                        delay(10);
                        if(Shining_Time>200)Shining_Time=0;
                }
                else
                {
                        LED(LED3,LED2,LED1);
                        delay(10);
                }
        }
        else
        {
                if (Temperature>SetTemp)
                {
                        LED(LED3,LED2,LED1);
                }
                else
                {
                        Shining_Time++;
                        if(Shining_Time>100)
                        {
                                LED(Temp3,Temp2,Temp1);
                                if(Shining_Time>200)Shining_Time=0;
                                delay(10);
                        }
                        else
                        {
                                LED(LED3,LED2,LED1);
                                delay(10);
                        }
                }
        }
}//end

//按键延时函数
void KeyDelay(void)
{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Display();
        delay(10);
}//end

//按键处理
void Get_Key(void)
{
        //S1键,减
        if(Get_Bit(PINB,4)==0 && S3_Down==1)    //PB4 按键处理函数
        {
                Display();
                while(!(Get_Bit(PINB,4)))//等待按键松开
                {
                        Key_Num++;
                        Display();  //显示作为延时程序
                        if(Key_Num>30)
                        {
                                Key_Num=0;
                                Down=1;
                                if(SetTemp>50)
                                {
                                        SetTemp--;
                                }
                                else
                                {
                                        SetTemp=50;
                                }
                        }
                }

                KeyDelay();
                if(Down==1)
                {
                        Down=0;
                }
                else
                {
                        if(SetTemp>50)
                        {
                                SetTemp--;
                        }
                        else
                        {
                                SetTemp=50;
                        }
                }
        }

  //S2键,加
        if(Get_Bit(PINB,3)==0 && S3_Down==1)    //PB3 按键处理函数
        {
                Display();
                while(!(Get_Bit(PINB,3)))//等待按键松开
                {
                        Key_Num++;
                        Display();  //显示作为延时程序
                        if(Key_Num>30)
                        {
                                Key_Num=0;
                                Down=1;
                                if(SetTemp<600)
                                {
                                        SetTemp++;
                                }
                                else
                                {
                                        SetTemp=600;
                                }
                        }
                }
                KeyDelay();
                if(Down==1)
                {
                        Down=0;
                }
                else
                {
                        if(SetTemp<600)
                        {
                                SetTemp++;
                        }
                        else
                        {
                                SetTemp=600;
                        }
                }
        }
        //S3键,*键,设置键
        if(Get_Bit(PINB,5)==0)   //PB5 按键处理函数
        {
                int i;
                int LED3;
                int LED2;
                int LED1;
                i=SetTemp;
                LED3=i/100;
                i=i%100;
                LED2=i/10;
                i=i%10;
                LED1=i;
                Display();
                while(!Get_Bit(PINB,5))  //等待按键松开
                {
                        Display();
                }
                KeyDelay();
                if(S3_Down==0)
                {
                        S3_Down=1;
                }
                else
                {
                        S3_Down=0;
                        Shining_Time=0;
                        //保存温度到内部EEPROM
                        Write_EEprom(LED3,0);
                        Write_EEprom(LED2,1);
                        Write_EEprom(LED1,2);
                }
        }
}//end void

//读内部EEPROM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j;
        if(EECR&0x01)delay(100);
        EEARH=address>>8;
        EEARL=address&0x00ff;
        EECR=EECR|0x01;
        delay(100);
        j=EEDR;
        return(j);
}//end

//写入EEPORM函数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address)
{
        if(EECR&0x20)delay(100);
        EEARH=address>>8;
        EEARL=address&0x00ff;
        EEDR=data;
        EECR=EECR|0x04;
        EECR=EECR|0x02;
        delay(100);
}//end

//ADC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char disbuf[5]={0,0,0,0,0};
        unsigned char f;
        unsigned long sum_aver_adc=0;
        unsigned  int temp;

        ADMUX =(1<<REFS0)|(1<<REFS1)|(1<<MUX0)|(1<<MUX1)|(0<<MUX2)|(0<<MUX3);//内部2.56基准,PC3 AD3输入
        ADCSRA|=(1<<ADSC);//启动AD转换

        sum_adc[ADC_Num]=ADC_Convert();
        ADC_Num++;
        if(ADC_Num>=64)
        {
                ADC_Num=0;
                for(f=0;f<64;f++)
                {
                        sum_aver_adc=sum_aver_adc+sum_adc[f];  //总的加起来
                }
                sum_aver_adc=(sum_aver_adc/64);         //除下,算平均
                i=(25600* sum_aver_adc)/1023;          //算出电压

                disbuf[4]=i/10000;
                i=i%10000;
                disbuf[3]=i/1000;
                i=i%1000;
                disbuf[2]=i/100;
                i=i%100;
                disbuf[1]=i/10;
                i=i%10;
                disbuf[0]=i;
                //电压[4].[3][2][1][0]V
                temp=(unsigned  int )disbuf[4]*1000+(unsigned  int )disbuf[3]*100+(unsigned  int )disbuf[2]*10+(unsigned  int )disbuf[1];
                Temperature=temp/2.336;
        }

}//end

unsigned int ADC_Convert(void)
{
        unsigned int temp1,temp2;
        temp1=(unsigned int)ADCL;
        temp2=(unsigned int)ADCH;
        temp2=(temp2<<8)+temp1;//10位精度

        return(temp2);
}

void main(void)
{
        int SetTemp1;
        int SetTemp2;
        int SetTemp3;

        PORTB=0xFF;
        DDRB |= (1 << PB1)|(0<<PB3)|(0<<PB4)|(0<<PB5);//设置PB3,PB4,PB5为输入口,PB1为输出口
        //8M晶振 1分频 方波频率=8000000/2*1(1+9)=400K
        ICR1 = 9;
        //OC1A匹配取反
        TCCR1A |= (1 << COM1A0);
        //CTC OCR1A模式,1分频
        TCCR1B |= (1 << WGM13) | (1 << WGM12) | (1 << CS10);

        DDRC |= (1 << PC1)|(1<<PC4)|(1<<PC5)|(0<<PC3);//设置为输入输出口
        DDRD=0xFF;//设置为输出口

        //读取内部EEPROM的温度数据
        SetTemp1=Read_EEprom(0);
        SetTemp2=Read_EEprom(1);
        SetTemp3=Read_EEprom(2);
        //没有设置的记录,默认为200度
        if(SetTemp1==255 && SetTemp2==255 && SetTemp3==255)
        {
                SetTemp=200;
                //保存温度到内部EEPROM
                Write_EEprom(2,0);
                Write_EEprom(0,1);
                Write_EEprom(0,2);
        }
        else
        {
                SetTemp=SetTemp1*100+SetTemp2*10+SetTemp3;
        }

        //采集温度,ADC3口
        ADCSRA=0X00;
        ADMUX =(1<<REFS0)|(1<<REFS1)|(0<<MUX0)|(0<<MUX1)|(0<<MUX2)|(0<<MUX3); //采用内部5参考电压,ADC0输入
        ADCSRA=(1<<ADEN)|(1<<ADSC)|(1<<ADIE)|(1<<ADPS2)|(1<<ADPS1) ;//ADC转换 64分频
        SEI();

        while(1)
        {
                Get_Key();
                Display();
        }
}

楼主:
消灭0回复,没人有兴趣?

网友A:
因为这玩意没什么人有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玩意没什么人有阿.....

DIY也不难的啊

网友B:
高频焊台自制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焊台自制源程序

测试发现400K发热有点慢,要30秒才350度,改为500K可能就快了

网友:
源码也奉上了,好好鼓励一下。

网友C:
频率跟加热  时间关系不大吧   ???跟加热的深度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跟加热  时间关系不大吧   ???跟加热的深度有关吧?

高频焊台就是用频率控制的,我试过用32K的,开了半天烙铁才暖暖的,用400K,30秒就350度了,用500K,可能只需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