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看到Z轴自动对刀,有没有XY轴的自动对刀啊,莫大搞一个啊

楼主(2012-08-24):
莫大搞一个,幸福一下我们大家哦

网友:
一直就有XY轴对刀。

网友:
找个铜环diy吧

网友:
你很无聊哎!确定零点就是对刀的目的!

网友:
难道你XY轴从来不过零点吗?

网友:
z轴自动对刀,是指自动确定z轴刀头位置。当换刀以后、或者垫板工件发生变化,需要重新精确定位z轴零点。
把对刀块放在刀具下面,对刀块和垫板的高度是已知的,执行对刀时,刀头自动下移,碰到对刀块后停止,并自动设定成z轴高度。对刀块和刀头相当于电路的两个极,接通了就给MACH3发一个信号。
xy轴自动定位也能用这个对刀块实现,还能自动找xy的中点,但实际用不大上。

楼主:
4楼的兄弟明显的没有加工经验,一个工件装夹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确工件在机器上的位置,所以一定要明确工件的X,Y,Z三个坐标.先要有一个绝对坐标,而正常情况下,机器开机要归原点,就是开机后Z轴回到最高点,碰到原点开关后再下行一点,XY同样,这时坐标归零,然后寻工件的边,这时再得到一个坐标,你把这个坐标设为零点,这个是相对坐标的零点.这样才能得到工件的位置,当然了,如果你的外形都是没加工过的,只要一个大约就无所谓这些了,但是如果加工一半停电,你没这些坐标,那你的工件就可以丢了,如果有这些从标,来电后还可以继续加工下去.

楼主:
哈,没发现原来XY对刀也带了刚点开看了一下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没发现原来XY对刀也带了刚点开看了一下可以用

我的这个版本的带X Y Z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