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直流电源控制器方案征集 (可以有偿)

楼主(2012-08-24):
设计一套电路 管理控制一个蓄电池组
蓄电池组输出28V左右的直流
蓄电池组最大输出电流800A
要求:
1. 一个稳定可靠的手动开关 控制输出通断
2. 短路保护功能(可以和手动开关集成在一起)
3. 过流保护功能(0-800A 30A 一档)
4. 电压监控(0-36V 精度0.1V)与电流监控(0-1000A,精度1A) 输出显示在数码管上
5. 负载能力测试功能 要求(1) 一个28V 600A的阻性负载 测试蓄电池组 供电持续提供1秒钟电源时的 最小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 (2) 一个28V 50A的阻性负载 测试蓄电池组 供电持续提供10秒钟电源时的 最小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

希望大家提供建议和资料 能拿出成熟方案的可以联系我 付费 franklinzhang1985@gmail.com

但是您提供的有偿方案我也将公布在阿莫论坛上

如果这个帖子有任何违规之处请版主及时告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一个皮实的方案 谢谢啦

网友:
这么大电流不知道要用什么开关了

网友:
用接触器也要好多个并联,要用1000a真空开关了,电流检测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了,还要600a的阻性负载,成本不低啊

网友:
800A 还是直流。。牛叉,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 这得用什么样的导线?

楼主做成了一定要上pp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得用铜排了

网友:
很壮观啊

网友:
EPS设备吗

网友A:
通信设备用的吧

另外 你的电压和电流是要监视而已
还是监视+控制? 因为你那里写“监控”

网友:
IGBT +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IGBT配对后并联,注意热耦合。IGBT在电流较大时有自动均流特性,类似MOSFET,小电流反而不行。钱允许的话直接买大电流的IGBT半桥,里面也是并联结构的。

网友B:
有现成的方案为什么不去使用了,联系中兴艾默生都有这样的方案提供,2000A的开关电流采集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基站使用24V电池系统时候使用熔断器1500A的,还有自动断路器不大清楚多少A,反正切断200A负载没有问题,电流电压采集都是使用电阻降压进行采集,精度0.01

网友C:
以前他们用IGBT作过蓄电池的开关,不过电流只有几十安,不过原理应该没什么不同,就是要找大管子,还可能需要并联.
很大的霍尔不知道好不好找,要皮实估计最后还是要用分流器.
电压电流显示还好办一点.
关键最后还要测试功能,还是需要上单片机了.
测试负载是个问题,不过还好大电流就测试一秒,16千瓦的功率用个三千两千瓦的电阻再价格风扇没什么问题.
关于测试功能的要求也很不明确,你的输出开关是用来控制输出的,那么测试的时候是把蓄电池和负载接通了测试还是把负载断掉以后单独测试.
你这个设备需要用蓄电池供电还是用市电.很多要求都不明确.

网友:
800A 这电流 导线都要多粗啊 估计需要几百个平方 开关 实在找不到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MOS管,十几二十个并联就OK了。

网友D:
三相桥式整流后滤波+2只FF200R12KE4由单片机PWM控制,电流传感器最好选莱姆的HAC 200 S。如果充电时间短,输入导线16平方足以,但是建议充电流过IGBT及滤波部分采用铜排。最后,由于你的电压输出很低,所以,还得加个变压器。其实很简单啦,买一台10KVA的中频逆变焊机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焊机的最小电流都起码是500A,我估计也是以10A为单位来控制的吧!如果1A的精度估计相当困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三相桥式整流后滤波+2只FF200R12KE4由单片机PWM控制,电流传感器最好选莱姆的HAC 200 S。如果充电时间短, ...

逆变斩波部分电压高达500V,输出36V;则变比为500\36=14匝,如果次级电流最大1000A,则初级电流为:72A。这样100A的IGBT就够了。重点需要考虑变压器设计及二极管选型。这是大概思路,毕竟我没有做过开关电源。说得不对,还请原谅!

网友E:
做肯定没有问题,
但有两点比较关键的是
1、该设备是否会批量生产
2、该设备预算最大成本
这个关系到方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设备用的吧

另外 你的电压和电流是要监视而已

不是通信设备 监视而已 电流的过流保护另外叙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方案为什么不去使用了,联系中兴艾默生都有这样的方案提供,2000A的开关电流采集都没有问题。 ...

采购量很小 中兴的市面上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他们用IGBT作过蓄电池的开关,不过电流只有几十安,不过原理应该没什么不同,就是要找大管子,还可能需要并 ...

测试的时候是断开外部负载的
电源是蓄电池或发电机 均为28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变斩波部分电压高达500V,输出36V;则变比为500\36=14匝,如果次级电流最大1000A,则初级电流为:72A。 ...

您说的是电源吧 我这里只是个电源的开关和保护装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肯定没有问题,
但有两点比较关键的是
1、该设备是否会批量生产

希望三万元能做出来两套
然后五到八万元做出来十套 不知是否现实 或者有什么成品可供借助

网友:
800A28V电源好做,那个开关还真的得想想嘞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蓄电池供电或者发电机供电 供电部分是别人的事情 我就负责这个开关

网友:
用大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组作开关,那东西状态稳定些。我公司10000A/18V 的高频直流电源都用它做换相模块用。检流用分流器把多大电流的都有几万安培的都有,想要精度高就要多花点米,我们实验室买了一个2500A/50mv校验级的分流器,美国产的。温漂只有3ppm 花了1万多美元,每2年还要寄回原厂校验一下要1000多美元

网友:
百度“万能断路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是断开外部负载的
电源是蓄电池或发电机 均为28V输出

这个电路短路保护要求应该是太高了.
不知道你的蓄电池的容量是多少,最大电流都800A了,估计最大的2V3000AH蓄电池可能都不只一组,短路电流最少也要好几千A,多点几万A,用IGBT关断只怕都有问题,难道要上个真空断路器什么的,那就喜了,不过真要个可靠的手动开关,真空短路器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即可以当开关又可以防止短路,不过,真空断路器什么的都是给交流设计的对于直流使用可能问题很大,直流不过零,灭弧成问题,老拉弧触点寿命成问题.
其实这么大的蓄电池组不用短路保护了,什么短路的东西不烧的灰飞烟灭直接气化了.
限流保护可以用IGBT.不过不知道你想怎么保护,超过直接切断输出还是搞成电流源,如果要搞成电流源IGBT散热还需要好好考虑了.
电流检测用霍尔.不过要求1A的精度有点不实际,1A基本就是0.1%的精度,你可以看看直流钳表的精度数据,大体都在2%还要加好几个字,1A的分辨率还凑合.
放电测试使用IGBT带电阻,两个.
然后需要5个数码管显示,一个当前电压,一个当前电流,一个测试最低电压,一个测试最大电流,还有一个是限制电流.
然后需要5个开关或者按纽,一个输出开关,一个600A测试按纽,一个50A测试按纽,一个限流调大按纽,一个限流调小按纽.

网友:
看来楼主是想花10000块左右搞定这个东西,这些钱,

网友:
其实这个主要选型是主开关的问题
1、MOS并联
   这个简单些,成本又最低,但是有个致命问题就是散热,肯定不适合长期工作,而且对于瞬间短路故障要保护的话,MOS的均流很成问题
2、IGBT并联
   两只就可以了,不要并多了,散热,安装什么都简单,做好保护就行,两只600A的并联起来做800A没有问题,看你还需要到1000A?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这个管子就不好买了,超过600A的管子价格供货都是问题,要到1000A的
   话选择两只800A的并联吧

网友(2013-04-02):
MOS内阻低,多个并联且不需要均流,因为MOS的导通电阻温度系数是正的

继电器的话,卡车上那个启动电机上面挂的那个继电器有几百安的电流  28V的电压,刚好合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