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按键。。。求助马朝老师及各位大侠

楼主(2012-08-24):
我查了没问题哦,可是P3的LED灯就是不会灭,用万用表测按键,有反应。。是哪里没有注意到么?还望路过的坛友指点下。。
#define key_input P1^7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int8 read_key(void)
{
        static uint8 key_state = 0 ;
        uint8 key_press,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if(!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void main(void)
{
        P3M0&= 0x00;
        P3M1|= 0xff;
        Timer0Init();
        EA=1;
        P3=0XFF;

while(1)
        {

        if(key_stime_ok)
                {
                        key_stime_ok = 0;
                        if(read_key())
                                {
                              P3=0X00;
                                }
                }
        }
不知道这样行不?莫大不要封哦。。。

网友:
你怎么查的啊?
key_return 的值一直是0, 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主程序if(read_key())一直进不去。
read_key()要间隔执行,间隔时间10~30mS,要加延时。

关于按键,这个帖子有很详细的探讨。http://www.amobbs.com/thread-4991902-1-2.html
184楼是我学了以后优化的,uchar key_driver(void)相当于你的read_key()。

楼主:
好的,我看下先,多谢!

网友:
void main(void)
{
        P3M0&= 0x00;
        P3M1|= 0xff;
        Timer0Init();
        EA=1;
        P3=0XFF;

while(1)
        {

        if(read_key())        这里用read_key()==?     可以区别按键的不同按法
                {
                            P3=0X00;
                }
        这里要插入延时,或者其他程序在这里消耗时间,满足上面read_key()每隔20mS左右才执行一次。

uchar read_key(void)   // 读键盘
{
  static uchar key_last=0, key_time=2;  // 上次键值、按键计时
  u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 按键值、返回码

   if( 引脚 ) key_press=0; else key_press=1; // 读引脚:松开0,按下为1。

  if(key_press!=key_last) {key_last=key_press; key_time=0;}  // 新键值
  if(key_time==1) key_return=(key_press==1)?2:1;  // 按下2、松开1     key_time==1消抖一次  ==2消抖两次……
  if(key_time==50 && key_press==1) key_return=3;   // 长按3
  if(key_time==55 && key_press==1) key_return=4;   // 连按4
  if(++key_time>60) key_time=55;  // 最长限制(或连按间隔)  60*定时,连发间隔(60-55)*定时
  return key_return;
}

如果不要那么多功能,只是按下可以简化为
uchar read_key(void)   // 读键盘
{
  static uchar key_last=0, key_time=2;  // 上次键值、按键计时
  u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 按键值、返回码

   if( 引脚 ) key_press=0; else key_press=1; // 读引脚:松开0,按下为1。

  if(key_press!=key_last) {key_last=key_press; key_time=0;}  // 新键值
  if(key_time==1) key_return=key_press;  // 消抖一次返回值
  if(++key_time>60) key_time=55;  // 最长限制(或连按间隔)
  return key_return;
}

楼主:
恩,调试好了,多谢你!

网友(2013-10-08):
顶起 祝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