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晶振电容后下载失败,读取成功,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4):
我的电脑是win7 32位的,之前连USBISP,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能识别,没有规律。就算能识别也不能下载。现在按照论坛里一位兄弟的方法去掉晶振电容,情况有改观,但总是下载失败,读取却是成功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换一个晶振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是不是3.3V电压偏低了?测一下1117的输出?

网友:
看看目标板供电正常嘛

楼主:
3.3V正常, 换了两个12M的晶振居然提示不能进入SPI,遂又换回原来的12M,又能进入了,但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A:
手里要有剩余芯片可以做个串口is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要有剩余芯片可以做个串口isp试试

芯片倒是有不少,但是下载工具没搞定那都只能是空片啊,郁闷中。

网友B:
好像SOP28的片子  对晶振支持不太好哦,官方试验板 加上晶振手触模晶振外壳 程序停止不动了,停振了吧  复位按下就死了.  官方说SSOP24解决了此问题  过两天实物测试下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倒是有不少,但是下载工具没搞定那都只能是空片啊,郁闷中。

有stc89c52 可以用那个做 看论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SOP28的片子  对晶振支持不太好哦,官方试验板 加上晶振手触模晶振外壳 程序停止不动了,停振了吧  复位 ...

我买回的就是SSOP24,想直接验证导入的,没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回的就是SSOP24,想直接验证导入的,没想到。。。。

买一个JTAGICE来烧录吧。

网友C:
晶振电容谁叫你去了?扯淡。电容一去,频率飘移就非常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电容谁叫你去了?扯淡。电容一去,频率飘移就非常厉害了。

但是去掉晶振电容后状况还真改观了。。。。。。虽然还是没有下载成功,但至少让我看到点点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去掉晶振电容后状况还真改观了。。。。。。虽然还是没有下载成功,但至少让我看到点点希望  ...

那应该是电容容量不匹配。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波形跳变。不过直觉告诉我,既然能正常读,然而不能正常写,还是哪个逻辑出问题了。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下载线插了同事大概5-6台电脑没有能正常使用的。
把晶振电容去了后,现在已经随时插随时用了。写的芯片程序运行也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下载线配官方下载软件写小程序飞快的。都没感觉到就已经下完了。

网友(2012-10-27):
AVR经过N年才有今天,LGT要走的路看来也不容易。

网友:
实在不行用有源晶振

网友(2013-01-02):
楼主在1117输出并个10U左右的电解或钽电容试试看,我的就是并了一个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