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LED

楼主(2012-08-24):
想做一个大约有30个红色LED的流水灯,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好?

网友:
坐等支招然后做一个玩玩然后。。。。。。。给别人看

网友:
两片16选1的译码IC 或者找找32选1的IC

网友:
随便找颗单片机+ 4颗74HC595 + 30颗LED。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A:
51的 P0,P1,P2,P3 32个腿 一个上接一个 弄好电阻都不用 晶体也不用 正好啊 对了 好像还富裕2个腿啊 那还可以再往上接2个大的

网友:
串入并出

网友:
随便一个MCU+2个74HC595+30颗LED

网友:
按照楼主的这个要求,6楼正解,直接IO驱动,最简单

网友:
用IO直接驱动电路简单,但是可移植性不强 最好用138啥的片选比较好

网友:
一个时钟源,加个cd4017分频器,led岔开按顺序连接,就有流水效果

网友:
直接接IO口也行啊

又不是同时亮

网友:
随便一个单片机IO口扫描即可!

网友:
或者单片机加74HC165

网友:
流水灯的高级玩法是。。。。。。。。。在论坛搜索一下,流水灯模拟水滴效果。。。。

网友:
STC的很多单片机都有36个IO啊

网友B(2012-09-27):
引用 网友A:
51的 P0,P1,P2,P3 32个腿 一个上接一个 弄好电阻都不用 晶体也不用 正好啊 对了 好像还富裕2个腿啊 那还可 ...

对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

正解,建议串个电阻,负极接单片机,0点亮,1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