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南开直接把电子行业自动化水品退后30年啊....

楼主(2012-08-25):
http://www.erji.net/read.php?tid=1288264

我了个去的...
第一段,暴露了这个狗头还在用锡炉...同时把无数贴片机出来的highend设备黑的屁滚尿流...就差点没用上火烙铁了...
第二段,这个狗头把那么多贴片厂商直接甩到火星,黑的fuji,sanyo众多厂商爆出翔....
第三段...我还是不说话了...满满当当的槽点,都不知道该先吐槽哪一句了...

网友:
比以前更无语啦。

网友:
这Y的有病吧?

网友:
他在参考劳斯莱斯的做法呢,改天我手工锉一块电路板出来,估计是全球最高档的电路板了。

网友:
额,那就用万用板加跳线音质最好????

网友A:
看了他关于电路板上残留的焊锡小锡球的解释,尽然还能说这些小锡球不会导致产品故障?

我想解决这个残留锡球的问题应该非常简单的,一个清洗器,一台烘干设备,他的电路板又不大?为什么不做呢?

幸亏他不是做设备或者医疗仪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他关于电路板上残留的焊锡小锡球的解释,尽然还能说这些小锡球不会导致产品故障?

我想解决这个残留锡 ...

等下某人说用超声波清洗估计会把那些含银的东东洗掉,影响音质呢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链接的那个帖子……
以前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人和那个论坛……看了一下确实精神不太好……
我看那个帖子里面的截图,发现他在DAC的I2S输入脚上接了电容到GND,这是干嘛的?这样能减少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链接的那个帖子……
以前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人和那个论坛……看了一下确实精神不太好……{:sweat ...

很久很久以前,确实有些da板子的数字信号是这样处理的。
包括一些名贵的da。。。。

网友:
看了锡珠的解释,我。。。我先吐一吐。
丫是“忽悠学”专业毕业的吗,但凡搞电子的看了不得笑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链接的那个帖子……
以前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人和那个论坛……看了一下确实精神不太好……{:sweat ...

当前面输出源有一定阻抗,后面加不大的电容(前提是不影响数字信号识别)并且后级是施密特输入特性时,降低电压上升下降速度,有利于减少数字电路产生的开关噪声。如果非施密特特性,缓慢的上升下降会带来错误的状态。因实际器件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前面输出源有一定阻抗,后面加不大的电容(前提是不影响数字信号识别)并且后级是施密特输入特性时,降 ...

谢谢~我在网上没能找到关于这个东西的文章,是不是这么做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更大数量,也更出名的,更贵的dac,  不是这样用的。

恩.特别是现在的高速背板,
很多芯片内部有EQ,所以,即使眼图睁不开,事实上还是能很好的工作.
那个年代的片子内部没有eq,只好仿真,然后外面放电感电容.
不过,就那个狗头,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会仿真.

网友:
这个这顶的,如阿莫所说,"疯狗"
不好说什么了.

网友E(2012-10-07):
要其灭亡,必先使其先疯狂,中国人的钱有那么好骗的?擦亮眼睛,拒绝劣质又高价的狗屁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其灭亡,必先使其先疯狂,中国人的钱有那么好骗的?擦亮眼睛,拒绝劣质又高价的狗屁和 ...

人傻钱多速来.

网友F:
看到他说“同样的元件,直插的就好听,贴片的就比直插的声音差一些!”就笑了,估计他没看过这个105电容里面就是一个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他说“同样的元件,直插的就好听,贴片的就比直插的声音差一些!”就笑了,估计他没看过这个105电容里 ...

人家是水金镶水钻耳朵,
我等肉耳凡胎,怎么听得出差别.

网友:
正如TC有关部门,既然检验过不去,那就修改检验标准让它合格。既然机贴做不好(也许是不舍得用好的厂家?),那我就使用更“高档”的人工焊接。

网友:
说实话,很多人是当热闹看的,我随意看了下也确实好笑,产品谁没有点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敢承认,不想承受损失,开始不承认PCB遗漏的锡球,后来搞笑的是一个明显是托的管理员发的图片居然也发现有锡球,这下又换种说法了:这个锡球不会有什么影响。赶紧删帖吧,哈哈哈。http://www.erji.net/read.php?tid ... ;toread=&page=5

网友:
PCB纯金的,锡丝含银的,外壳小牛皮的,按键镶钻的,确实只能手工焊接

网友:
"没有0204元件,所以不需要用防锡珠钢网。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听懂没有。" 真能忽悠。是他自创的标准吧?

网友G:
是否需要用防锡珠钢网,以焊接完成时有没有短路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需要用防锡珠钢网,以焊接完成时有没有短路为标准?

其实就是他钢网的洞洞开大了.
开大了就开大了嘛.
很多山寨小公司的产品都这样,有啥不好意思的.....

网友:
这个也太娱乐了吧……产品卖得那么贵都不肯清洁一下PCB……弄来弄去都是打自己的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疯狗。

普通和非普通焊锡真的能用耳朵听出声音来?还是纯粹的玄学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通和非普通焊锡真的能用耳朵听出声音来?还是纯粹的玄学大师?

他还说了 把贴片电容封装成直插的音质会更好 哈

网友:
奇怪,哪些 听得出 火电和水电 的人才玩 米饭 的东东么?

网友:
米国有了这些败类在啊!等死吧。

网友:
如果是很牛逼的人焊接出来的东西,不排除比一般的机器加工要好,不过好不了多少。

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人,一是工资开得很高,二是产量并不高,最后要么不赚钱,要么亏本。

网友:
补了两个电容真幽默

网友:
这个世界好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链接的那个帖子……
以前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人和那个论坛……看了一下确实精神不太好……{:sweat ...

这个的确可以改善电磁兼容,现在的芯片一个个上升沿都很快,有的地方快的超过了需求,对这个I2S协议不了解,估计频率不高,所以用电容缓一下上升下降沿应该有好处。

网友:
呃,本人菜鸟一只,反正我看到别人拆开后到处都是松香的痕迹,你东西那么贵,洗下板子都舍不得么?还有,那个帖子第三张图片flash下那几个不知道是按钮还是什么,就是那么歪歪扭扭的么?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感觉是不是拆开后不值得呢?

网友:
手工焊说明他的量不大  要是量大早就机器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