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组态屏能由PLC控制点亮吗(区别于触摸点亮)?

楼主(2012-08-25):
包括文本屏.彩色(或单色)液晶屏.

我想让它,平时处于关屏状态,需要的时候(像手机一样),由PLC控制,点亮(即使没有人再看,也要求点亮).而不只在有人触摸时点亮.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组态屏?或者这个功能是不是一般组态屏的基本功能?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应该有某个专用的寄存器可以控制点亮或者关闭.具体要看手册.

楼主:
文本TP300/204/304好像不行.
液晶屏刚看了一款软件,好像也不支持.

网友A:
弄个继电器控制电源

楼主:
液晶组态,看了三款 微嵌,显控,维控, 都没有说明哪里能控制LED背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继电器控制电源

也是个办法,不过液晶组态屏开机就要老半天.文本的屏倒是好点.

网友B:
开个继电器控制背光,控制电源会有开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继电器控制背光,控制电源会有开机过程

背光又没有接出来,怎么控制.(不拆壳)

网友:
一般说来,hmi里面用个寄存器控制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不知道厂家研发考虑到这点没有。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啊

能说说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