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切换,MSP430不启动

楼主(2012-08-25):
电源由USB5V提供,采用一个开关控制电源供给。
如下图所示:

问题是:
1、初始状态下,开关置于下方的悬空状态;连接USB接口,此时D1和D2均亮,但是D2比D1更亮。
2、当开关由悬空状态拨至上方的USB5V位置,MSP430并不会自动开始工作。直到手动按reset,MSP430开始工作。
MSP430的reset电路如下图所示:

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是电源供给问题?
还是复位电路问题?

在线等待……,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楼主开始连接上USB第一步的时候程序有工作吗?